新手请问Ebar螺距问题

楼主(2014-09-02):
新手,陀螺里舵机方向已经设对,但是螺距一直是0,推油门,电机能转,就是螺距不动,在陀螺里第一项各通道的中立点检测都正常,就是螺距怎么退油门都是0,怎么办啊?各位大大门
彩虹线接的是接受AUX1通道(6通道)

网友:
线接错了,另外什么接收呢?AUX1是螺距通道么

楼主:
线是按照论坛上图接的,应该没错啊。错了E8不应该有电啊,我的接受是华科尔1002,AUX1是6通道

楼主:
我是华科尔D10控,一开始设置还有螺距反应,现在吧Ebar恢复出厂设置就再也没有pit反应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

楼主看这个贴,一步步来做最关键是的设个新模型然后控里面十字盘选 H-1也就是90度的十字盘。再然后控里面的各种混控功能全部关掉,最后按着帖子一步步走。然后飞机可以飞起来的。但是飞的爽不爽就要看你自己后来的调试了。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到时再回报

楼主:
晕死,还是不行,忘了说了,我是H3舵机,就是一个在前面,2个在后面。控里选了H1舵机类型,推油门舵机是有反应了,但是乱动,等把升降和副翼调好方向了,就是螺距舵机反应不对
但我一直很纳闷,我在EBAR里通道检测时,螺距一直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还是不行,忘了说了,我是H3舵机,就是一个在前面,2个在后面。控里选了H1舵机类型,推油门舵机是有 ...

控里面H-1就对了。EBAR里面的没选对。然后你看下补偿方向对不不对在设置卡里面调下,然后遥控方向看对不对。不对就在遥控里面设置。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讲了。EBAR的摆放方式选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