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最适合V262的代换电机

楼主(2014-09-02):
使用过3种电机,分别是N30强磁,N40普通磁铁标记2924,N40普通磁铁标记2630

N30强磁1.55一个,最省电,力量也最小,原装850mah电池可以飞12分钟,因为强磁的原因,启动有点困难,要推高油门才开始转,转起来就没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电机只是刚好够用,通常飞8到10次,累计1个小时左右就没力了,拆开看碳刷只是磨损了1/3左右,磨损后导电能力下降,原本刚好够力的,磨损后就不行了,更换碳刷就立即恢复性能,更换一次只能飞8到10次,碳刷没磨完又要换,感觉太麻烦

N40普通磁铁标记2924,1.2一个,表示用直径0.29mm的铜线绕24圈,这个电机力量比原装的还强,耗电大力量大,原装850mah电池可以飞6分钟,启动电压低和原装的一样,给一点油门就转。碳刷可以飞到磨完为止,抗风性能也更好

N40普通磁铁标记26301.2一个,表示用直径0.26mm的铜线绕30圈,看到这个参数时,就感觉比2924更合适,铜线更细,圈数更多,使电阻更大,电流更小,同时圈数更多则使力量基本不变。实际飞行测试,这个电机力量接近原装,耗电比2924少,温度也比2924低,原装850mah电池可以飞9分钟,其他的特性和2924相同,碳刷同样可以飞到磨完为止,抗风性能也更好。这个电机装在改装了APM的V262上面,调试好水平方向后,可以长时间保持在20厘米x20厘米的范围内悬停,非常稳定

综合评价2630的N40电机是最适合V262的,2630是电机的关键参数,只要接近这个参数,都可以用在V262上面

网友A:
支持 也曾经替换过X30的电机  请问这个N40能用大概几电?

网友B:
无刷电机也有碳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也曾经替换过X30的电机  请问这个N40能用大概几电?

之前的那些没统计,新换的还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也有碳刷的吗?

无刷的没有碳刷

网友C:
关键是如何换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如何换齿轮。。。。

用拔齿器换,很简单

网友D:
哥哥,直接给链接吧。

网友E:
樓主可否告知購買N40 2630馬達的方法,或告知搜尋方法,本人只能找到强磁的N40。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可否告知購買N40 2630馬達的方法,或告知搜尋方法,本人只能找到强磁的N40。謝謝

好象只有19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哥,直接给链接吧。

看图片

楼主:
卖2924,2824的有很多,可以问一下卖家有没有标2630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感谢楼主  感谢 感谢 感谢

楼主:
飞了5个电,每个电9分钟左右,全部碳刷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没有明显磨损

楼主:
这些电机都是库存货,价格很低,新电机出厂价比这个还高,问到其他店有2630的就赶紧了

网友:
我其实262电机飞了20+个电了,真心没屁事。。。

看来减重低转才是真正的有刷的前途。

网友F(2014-10-11):
3D大神,请教两个问题:
1,有没有研究过优迪U818A,换什么电机最适合?
2,空心杯电机与有刷电机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大神,请教两个问题:
1,有没有研究过优迪U818A,换什么电机最适合?
2,空心杯电机与有刷电机的 ...

818A用8520电机,空心杯的使用寿命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818A用8520电机,空心杯的使用寿命长很多

谢谢!!!!!
你批量做的控制板能不能用在8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