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给个权威答案,关于精灵2改装浆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前段时间在红原草原,精灵2由于升力不足自由落体后,在坛子问了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换桨可以解决!看到dji有9450的的桨出售,但一直找不到dji官方对这个产品的说明!请dji技术给个权威解释:是否dji9450能想淘宝商家说的,提升单只浆100g拉力?也就是说四只桨能提升近400g拉力?这样的话,再上高原的话直接带几幅9450的桨就行了!

网友:
很明显 DJI不可能一下提升那么高升力,所以准确说只提升了100-1*4=96g

网友A:
拉力的提升必定换来等效飞行时间的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的提升必定换来等效飞行时间的下降

飞行时间下降是肯定的,不过拉力的提升是精灵这种小多轴在高原飞行的根本,希望DJI官方能给个明确答复!

网友:
小精灵飞高原,大哥您别太强求他了

网友B:
即将推出的9450桨会提升一部分动力,动力比大概为5%左右。相信在高原地方会很好改善动力不足的现象。

网友:
还是不错有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将推出的9450桨会提升一部分动力,动力比大概为5%左右。相信在高原地方会很好改善动力不足的现象。

淘宝到处都有了呀,怎么会是即将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到处都有了呀,怎么会是即将推出?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淘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即将推出的9450桨会提升一部分动力,动力比大概为5%左右。相信在高原地方会很好改善动力不足的现象。

请教:那我6月新购的V+原配的浆应是9443,对吗?如果换成9450浆动力提升5%,留空时间大约减少多少?

楼主:
技术还是没有给出正面答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那我6月新购的V+原配的浆应是9443,对吗?如果换成9450浆动力提升5%,留空时间大约减少多少?

17分钟变成10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分钟变成10分钟吧。

那还是不换了吧。

网友:
可以试试,但我怕电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