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田园美如斯。调整飞控参数后终于不那么晃了。完美降落

楼主(2014-09-03):
调整了飞控CTL值,平稳了很多,不知怎么的OSD地平线一直稍稍向左斜,但飞机是稳的,无大碍。上次校准了平衡以后飞了好几次。一直没有再校准。下次飞之前再校准看看OSD地平线,

宽敞的大马路,一次通场成功落地,晚上如路灯亮可以考虑来这里夜航么,摄像头换成低照度的。

这次找到了城郊一条干净的马路降落。安全又干净

求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油门爬到快1K时候推油门电流只有几安,推不动,关油门再推电流又上去了,到底是怎么了
好盈飞腾60A

楼主:
晚上过来考察下场地,路灯足够亮,考虑夜航起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过来考察下场地,路灯足够亮,考虑夜航起降

我去半夜三点考察场地啊

网友A:
不错  楼主  你都用了哪些配置   我也想组FPV

网友B:
这马路作跑道可真棒,LZ贴张载机的照片呗

网友C:
你用的啥飞机?啥图传?啥遥控?谢谢先。

网友:
这飞场,楼主有福啦!

网友D:
还是有点晃啊,不过拍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点晃啊,不过拍的不错

这是固定翼啊,不能当多轴使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啥飞机?啥图传?啥遥控?谢谢先。

胖子,柏通1.2,天九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马路作跑道可真棒,LZ贴张载机的照片呗

照片下次飞行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楼主  你都用了哪些配置   我也想组FPV

看你飞多大的飞机了,A控,433主要配置,新手可以先上个小胖,近距离2-3KM内飞,刚开始不建议飞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飞多大的飞机了,A控,433主要配置,新手可以先上个小胖,近距离2-3KM内飞,刚开始不建议飞太远

嗯好谢谢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看你飞多大的飞机了,A控,433主要配置,新手可以先上个小胖,近距离2-3KM内飞,刚开始不建议飞太远

请问您用的哪款433啊?增程效果怎么样?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用的哪款433啊?增程效果怎么样?先谢过了!

RMILEC433  和切糕433都用过     没发现过有问题   RMILEC433准备出掉300包邮

网友E:
额 我开始还以为多轴 我说怎么会电机变化声音那么明显 原来是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我开始还以为多轴 我说怎么会电机变化声音那么明显 原来是多旋翼

是死胖子啊  都说了是固定翼 没有云台  绑上去的

网友:
好好的飞行场地,好好的柏油路……
LZ不嫌麻烦的话,晒下载机撒

网友F:
油门 推不上去 是因为过热保护了 建议用有风扇的电调 如果铂金系列  或者给电调外置 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 推不上去 是因为过热保护了 建议用有风扇的电调 如果铂金系列  或者给电调外置 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是嘛,我2820KV920  用的12寸木桨,全油门最大电流也49A,基本没上过50A也扛不住?我用的是好盈飞腾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我2820KV920  用的12寸木桨,全油门最大电流也49A,基本没上过50A也扛不住?我用的是好盈飞腾60A
...

是的  这样只是说 你电调可以承受这个电流  但是过热保护 是电调发热 扇热不好导致的 建议外置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