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轴飞行时间计算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
本人想做一个小六轴

整机负重加3S 5000电池重量约2300克
打算用2216这款电机配1260的浆,下面有电机的参数图,会算的人帮算一下飞行时间吧

网友A:
11min左右,你这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min左右,你这太重了

谢谢回复,上4S 电能不能好些
或者2216 这电机配6轴就很难有效率??

网友:
顶,虽然看不懂

网友:
力效算你11g/w,悬停功率大概209W,电池按放出85%的电能算,续航13分钟左右。

网友:
祝早日首飞成功

网友B:
觉得1260的浆偏大,难以超过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1260的浆偏大,难以超过10分钟。

打算换1147  , 如果是1047的话  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在载重够的情况下,选桨效最高的桨匹配。

网友:
桨用1047,用1147摇摆大,不稳!用1260可烤红署!

网友:
怎么不用朗宇的a2212和v2216呢?那效率表,不是吹牛逼的。确实很牛!

网友:
路过。电机与浆合理搭配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