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映射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4-09-03):
提示:

网友A:
a2有16个通道,都可以自定义,配合地面站我不信搞不定你说的自动拍摄。wkm没用过。

网友B:
您好,在wk使用8旋翼,占用的F1 F2的情况下, 是自动映射到T R两个通道的,
所以在8轴情况下,舵机云台接 T R,地面站F1 可以接 T。

网友:
A2 目前不支持F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