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 GT15HZ怎么能安装到G4中啊

楼主(2014-09-03):
OS GT15HZ的化油器与G4的原装风扇会碰到,我们只能垫3mm厚的垫片来解决,不过这样导致发动机无法和飞机碳纤侧板固定,与螺丝口差2mm。你们知道化油器能整个180度转向嘛,这样我只要垫1mm的垫片了,估计也能把发动机成功安装到飞机侧板上,化油器这样装有啥问题吗。

网友A:
如果化油器下面的那个菱形是对称的包括螺丝孔什么的都是对称的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化油器下面的那个菱形是对称的包括螺丝孔什么的都是对称的应该就没有问题

嗯,是的。都是对称的。
这样换了之后,油门打开和关闭的位置是不是全反了?

网友B:
对发动机转速及动力都没问题。机油一定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发动机转速及动力都没问题。机油一定要好。

嗯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都是对称的。
这样换了之后,油门打开和关闭的位置是不是全反了?

化油器上的位置没有变,旋转方向也没有变。变得是舵机那边,之前可能“开”靠近舵机,这回变成“关”靠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上的位置没有变,旋转方向也没有变。变得是舵机那边,之前可能“开”靠近舵机,这回变成“关”靠近 ...

嗯是的。你说的没有错。我昨天装好了之后,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