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式的固定翼,桨转动的时候,机身为什么不跟着反转?

楼主(2014-09-03):
这问题应该很小白吧。。
直机是通过尾桨来不让机身跟着转。。固定翼靠的是什么?

网友A:
电机中轴线不在飞机的中心线上,两者之间成一定角度的夹角为反扭角。

网友B:
桨小,扭矩小。

网友C:
三楼正解,这个和船桨道理差不多

网友D:
跟升力比,这个扭力就是小菜了,所以前飞的时候是不会感觉有扭力的。但你如果速度降到零,机翼不产生升力了,你就会感到明显的扭力,你如果吊过机就会明白的。

楼主:
嗯,固定翼飞着的时候。。机翼啥的都压着劲呢。。。直机的机身上没压着劲。。。所以就只能靠尾桨来压着劲了。。
话说直机的皮传的机机在飞的时候能产生那么大的电压。。完喽给回收一把。。是不是也能喷一把。。嘿嘿。。

网友E:
翼面大,横向翻滚阻力大,有时起飞需要打一下副翼

网友F:
固定翼电机安装的时候会有角度倾斜,以抵消反扭力。

网友:
固定翼发动机有个下拉角的用以抵消反扭,

网友G:
比如你用手转动1岁小孩,是你转还是小孩转?
小孩重量轻,对于你当然纹丝不动啦!!小孩的反作用力可以忽略。
同理,你去转动相扑运动员,你动,相扑运动员不动,因为你相对于相扑运动员来讲,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