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ghone云台遥控问题

楼主(2014-09-03):
1.单人模式操控,在上电操作时,需要同时把云台遥控器打开么,还是只需要开启飞手控就行?2.若需要同时开启云台遥控,在切换到单人模式后,能把云台遥控器关闭吗?
3.机器默认是双人操控,要单人操控,无论之前是什么模式,再次上电后是不是都要重新切入单人模式?

楼主:
求飞过的大神解答

网友:
亲 按照零度一贯的客服习惯。建议你 还是通读说明书全文吧。

网友A:
我个人的看法是1不需要,3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看法是1不需要,3是的

谢谢,之前是用双人操控的,单人没试过,不确定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是用双人操控的,单人没试过,不确定这些

客气了。

网友B:
1.单人模式操控,在上电操作时,需要同时把云台遥控器打开么,还是只需要开启飞手控就行?
单人模式只要在主遥控上拨RS开关3次,就可以切换成单人模式,云台遥控不需要打开。
2.若需要同时开启云台遥控,在切换到单人模式后,能把云台遥控器关闭吗?
单人模式后云台就变成了2轴云台,通过RS调整俯仰角度,当然了,云台遥控器就没有用了!
3.机器默认是双人操控,要单人操控,无论之前是什么模式,再次上电后是不是都要重新切入单人模式?
缺省是双人模式,每次重新上电需要重新切换成单人模式才行,否则会恢复成双人模式!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单人模式操控,在上电操作时,需要同时把云台遥控器打开么,还是只需要开启飞手控就行?
单人模式只要 ...

谢谢啦

网友C:
其实零度的单人模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每次要切换还是不爽,能不能调参设定默认模式?

楼主:
只能每次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零度的单人模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每次要切换还是不爽,能不能调参设定默认模式?

只能每次都要切换

网友:
零度说明书是教数学那个写的,有时候要花很大心思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零度的单人模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每次要切换还是不爽,能不能调参设定默认模式?

我也觉得每次切3次不爽,程序不能设定一个两段开关直接切换单双模式吗???躁起来,让老杨赶紧修改。。。

网友:
北鼻看不明白的话可以直接我们电话问的,0106497056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单人模式操控,在上电操作时,需要同时把云台遥控器打开么,还是只需要开启飞手控就行?
单人模式只要 ...

解释的精确详细,你是零度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释的精确详细,你是零度的人?

是哪里人无所谓吧,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2015-07-22):
引用 网友C:
其实零度的单人模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每次要切换还是不爽,能不能调参设定默认模式?

钓爷,您在吗?请教一个高一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零度的单人模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每次要切换还是不爽,能不能调参设定默认模式?

钓爷您好,我有一个highone的问题想请教您,不知你是否有空回答:我的highone云台时而不上电,油门推满后不进入自稳模式。插上调参软件后发现各个通道均无反应。遥控器是14sg,调节均无问题,7008sb接收机为B模式,零度官方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十分着急。盼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钓爷您好,我有一个highone的问题想请教您,不知你是否有空回答:我的highone云台时而不上电,油门推满后 ...

这问题我也回复不上来啊,我的建议是返厂检修,你这云台明显是故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回复不上来啊,我的建议是返厂检修,你这云台明显是故障了

切回单控模式就可以上电,或者把飞机接收机的sbus线断了,也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切回单控模式就可以上电,或者把飞机接收机的sbus线断了,也上电。。。

这个接收机莫非是锐斯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收机莫非是锐斯凯的?

就是7008 我今早更换了一个接收机 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7008 我今早更换了一个接收机 就正常了~

有可能是插错了接口,插到SBUS2了

网友(2015-10-30):
终于明白了,云台控制器接的7008接收机要设置为b模式,s-bus线接8/sb通道才对。

网友:
单飞最好有人带,第一次飞之前一定要熟读说明书,做好应急方案,新手很容易操作失误,不然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