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你们的3D机是怎么加固的。

楼主(2014-09-03):
我的3D机加固了一下,不过听老鸟说有用鱼线的,想看看论坛里有用鱼线的吗?感觉鱼线比较轻,也结实,看看有没有老鸟用 鱼线,有的话上几张图,谢谢。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做加强用碳杆的较多;鱼线大多用于方向及升降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加强用碳杆的较多;鱼线大多用于方向及升降舵机。

加强碳杆还是碳片?你有图片吗?我看下,想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B:
这个是几毫米的碳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几毫米的碳杆呀?

斜撑是1mm的碳杆。

网友:
1mm的好软呀!!!

网友:
不用鱼线,那个有弹性,一般用凯夫拉线

网友:
1mm的碳杆还可以。

楼主:
能上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固值得学习

网友C:
不要用鱼线,没有支撑力,用时间长了就拉不紧了,即便是大力马鱼线也不行,我在多架飞机上用过,如果是F3P,斜撑用0.8mm的碳杆就可以,我的一架起飞重量126克的,飞了1500多个起落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鱼线,没有支撑力,用时间长了就拉不紧了,即便是大力马鱼线也不行,我在多架飞机上用过,如果是F3P ...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鱼线我估计就得双面加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