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冲,四冲咨询!

楼主(2014-09-03):
请教各位玩油机的大大些!本人刚开始玩油机,目前在飞康克练习机,发动机是三叶52a,目前想再搞个全球的p51来玩,但对于发动机来说两冲的太脏,每次飞完了整个机翼下面,机腹,起落架上全是油,因此想咨询一下不知道4冲的甲醇发动机是不是要好的多?不会有太多费油排出来!另外想问问4冲的发动机是不是要省油的多?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楼下解决

网友:
4冲程的省油是不错,但是没有2冲程的爆发力强我修车的,这个我懂点。二冲程发动机曲柄旋转360°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即曲柄旋转一圈发动机燃烧做功一次,它是靠气缸壁上的扫气口、排气口完成进、排气过程的 四冲程发动机曲柄旋转720°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即曲柄旋转两圈发动机燃烧做功一次,它是靠配气凸轮来控制进、排气门完成进、排气过程的。

网友:
像真机首装四冲

网友A:
本人用的SAITO82,油依然有~只是没2冲的那么多,并且可以在撒尿口接管子让油尽量少喷到机身~四冲机,要比二冲大点级别就不存在软了~暴不暴力看你怎么配,飞久了就不会追求暴力了,心态问题,重点是~四冲的声音更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的SAITO82,油依然有~只是没2冲的那么多,并且可以在撒尿口接管子让油尽量少喷到机身~四冲机,要比二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已入三叶fs70和阿波罗50!

网友B:
三叶70比较难调,飞阿波罗50力量差点,用saito72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已入三叶fs70和阿波罗50!

不客气!

网友C:
saito 82适合大多数像真机,这是我京商的109,用的就是saito 82机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553

网友D:
甲醇都脏,汽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醇都脏,汽油干净

汽油机是两冲的还是4冲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70比较难调,飞阿波罗50力量差点,用saito72贵不了多少

晕死!你早点回就好了!都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ito 82适合大多数像真机,这是我京商的109,用的就是saito 82机头……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ito 82适合大多数像真机,这是我京商的109,用的就是saito 82机头……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麻烦大大请问你那个京商190尺寸如何?会不会感觉非常小呢?

网友E:
用过4冲以后.不想碰2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大请问你那个京商190尺寸如何?会不会感觉非常小呢?

这是109,一米四的已经不小了!本人认为50级是像真机最黄金的尺寸,设备通用性强,结构简单,维护相对方便,飞行时候也不乏气势,(视频完全感觉不出来,实际上够霸气了)而且飞机该有的东西都能有了,退一步不说,飞机太大了也不好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油机是两冲的还是4冲的呢?

没玩过汽油机,甲醇的玩过两冲和四冲。感觉像真机的话绝对选四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4冲以后.不想碰2冲

额,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要开帖卖现在的2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汽油机,甲醇的玩过两冲和四冲。感觉像真机的话绝对选四冲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09,一米四的已经不小了!本人认为50级是像真机最黄金的尺寸,设备通用性强,结构简单,维护相对方 ...

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大大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109,一米四的已经不小了!本人认为50级是像真机最黄金的尺寸,设备通用性强,结构简单,维护相对方 ...

40-50级像真机是甲醇机的标杆尺寸.机型最多.配件最通用.适合绝大多数1.6-2.0家用车运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50级像真机是甲醇机的标杆尺寸.机型最多.配件最通用.适合绝大多数1.6-2.0家用车运载

差不多一个意思

网友:
玩过四冲就不想玩二冲,玩过汽油就不想玩甲醇,两冲甲醇机玩一天就发现蒙皮被泡开,飞机上全是油,四冲声音好听,省油但是没二冲暴力飞机上还是有油,而且有些二战像真机装四冲反扭大起飞要求高点,汽油机就不存在了,只有少量的油,但是汽油机对设备要求高,越是大的汽油机越烧钱

网友:
四冲要干净得多,一般情况下飞行前不用调整,20,30个起落检查气门间隙调整,另外同排量四冲机没有两冲功率大,只能当两冲60%的功率,但是因为扭矩比2冲大,所以可以看做同排量的四冲机功率是2冲机的70%左右。但是比两冲省油。

网友:
玩油机就甭想太干净了

网友:
飞完有油这是二冲程发动机的弊端,受发动机工作时润滑需要这是必然,而四冲程的发动机原理跟二冲程的不一样,所以自然就会干净了

网友:
现在网上有卖10CC左右的汽油机的,可用于小飞机,应该比甲醇发动机干净,不过声音像真的话,我觉得还是大金牙四冲比较帅一点

网友(2016-12-06):
玩过四冲就不想玩二冲

网友:
1、4冲一样很多费油喷出,但是可以解决,有人将排气管连接上硅胶管一直延伸到飞机的尾部,这样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化油器里喷出的油没办法,所以不可能完全干净。
2、汽油机也会有费油喷出,而且清理需要喷专业清理剂(当然也可以直接用纸擦,但是这样会有残留腐蚀蒙皮),也不可能完全干净。
3、如果想干净,又想玩油机,可以选择涡喷,那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