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电池更换

楼主(2014-09-03):
请教大家我的控是FU10CHG的,现电池充完电用不了多久了,请问用什么电池可代替它,那有的买。谢各位。

网友:
我用这个:磷酸铁锂  9.9V  注意:不能用原来的原装遥控器充电器充电!!!用B6---208等都可以充电.

网友:
有N多种方法

网友:
淘宝找合适尺寸的聚合物自组 但是得经常看看电压平衡..或者成品控电

网友A:
二楼推荐的应该没问题。这种电池性能很好,既不怕满电存放,也不怕过放,就是重量稍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推荐的应该没问题。这种电池性能很好,既不怕满电存放,也不怕过放,就是重量稍重。

这种1500mAh的体积偏小重量不大,够用。还有一种1800mAh的体积大点刚好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1500mAh的体积偏小重量不大,够用。还有一种1800mAh的体积大点刚好放下。

很不错,用来做控电正好!

网友:
国内没有地方买到吧? 现在做磷酸铁锂电池的成品不太多吧。

网友:
不错的选择  收藏了

网友:
10C,用3S2100mah磷酸铁力

网友:
不知14SG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