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遥控器的布局问题

楼主(2014-09-03):
有
FPV
显示器,还要接12V的电源,
图传
的接收机还有增程的发射机。已知的就是显示器是通过支架固定在
遥控器
的提把上,增程的就在高频头这里,那图传的接收机呢?肯定不能放一起吧,否则有干扰的,还有作为电源的3S
电池
,如果也挂遥控器上就太重了。所以我想把电池盒图传的接收机都放口袋里。但身上到处是电线,不爽。就不知道各位玩FPV都是怎么样放这些设备的呢?

网友A:
先坐沙发,楼下解决

网友B:
其实2012年底我就开始对FPV有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一直没有勇气购买高昂的器材设备,长期潜水学习过程中积累下来了一些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的方案,随便说说不要当真
显示屏和功放都在控上这是大多数FPV模友的选择,然后显示器的电池就用一个2200的3S电池放口袋里,至于图传的天线,可以将图传用的AAT云台架在车顶,电池就放AAT旁边,然后用馈线连接屏幕,人坐在车顶后备箱上操纵,如果是面包车,还能挡点太阳……

网友C:
新手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