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NANO CP X 充电器

楼主(2014-09-03):
    之前做了一次,但是效果不很理想,指示灯位置设计的不太如意,宗种种不满,于是重新设计。    原版本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首先是电路板,图中为空电路板和焊好的板子:

    相较之前版本,首先是电路板的面积变大了,原版本电路板较窄,难以站立。新版本电路板作了适当加宽:
    下面为新版和原版的比较:

    上方为原版本,下方为新制作的版本。

    电路板上也打上了名字,看上去有点商品化的感觉:

    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文字是MINI S&R  DESIGN BY XUYULIN  FOR NANO CP X。
    上面还留了几个1.2mm的孔,是预留来上螺丝的,没准哪天心血来潮在设计个壳子或者底座什么的……

    接下来通电,上一版本设计出来后,最不爽的就是指示灯的布局,所以指示灯的摆放这次下足了功夫:

    颜色定义和上一版相同,红色为主电源 黄色为充电中,绿色为饱和。
    指示灯位于同一侧且位置与电池插口一一对应,看上去比上一版漂亮多了,大家觉得呢 ?

    好了,定稿!以后外场玩小飞机就带它去就妥了!

网友:
用透明热缩管抱起来指头接头,这样安全点!

网友A:
淫才啊。这个都能自己做。看上去做工很大厂感觉。

网友B:
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假内存假显卡了

网友:
这是神马啊

网友:
做的不错,是该加个保护壳子,至少加个热缩管啊~

网友:
楼主 给个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假内存假显卡了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夸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夸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淫才啊。这个都能自己做。看上去做工很大厂感觉。

    画板子时候总喜欢把原件摆的很整齐,很规律。
    强迫症患者,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板子时候总喜欢把原件摆的很整齐,很规律。
    强迫症患者,你懂的…………

好羡慕有你这样的技能。
争取做个大的8s双路 30a充电再带个屏幕。那就成为真正的淫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羡慕有你这样的技能。
争取做个大的8s双路 30a充电再带个屏幕。那就成为真正的淫才。

其实充电电路本身并不难的,你说的这种大功率充电器最大的难点在于电源,至于充电控制和采样电路基本都大同小异,只要你有精度够高的采样电阻和电压基准,基本就那么回事吧。
稳压电源分为两种,线性稳压和开关稳压,线性稳压精度高但是电流小,整体功率也小些,耗散比较难控制,效率普遍偏低,LM7805三端稳压和ASM1117三端稳压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很常用的型号,不过这两个原件效率偏低,差不多是40-55%,如果小飞机外场充电电包降压的话,推荐LM2940,也是5V1A输出,5.5-30V输入,但转化效率在85%左右,电路设计的好的话可以突破90%。我把华科尔DV10遥控里面的7805已经换成LM2940了,省电很多哦!

另外一种是开关稳压,这种稳压电源可以把输出做的很大,但弊端是精度难以掌控,现在市面上的小鸡,像华科尔、地平线、驰远啥的,有刷电机的转速控制基本都是这种技术,是用占空比来控制电压和电流的。

现在市面上的大功率航模充电器全部都是用开关电源,由于精度难以控制,所以高精度的开关电源成本自然就上去了,特别是大功率的…………

而且我前面说过,对电池充电状态的采样需要一个绝对稳定准确的电压基准,而稳定、精确恰恰是开关电源的硬伤,所以,一个大功率、高精度的开关电源通常要吃掉一个优质充电器成本的一半以上。

以上,基本就是这样了,大家悄悄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BLADE Nano CP X 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