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4S电池过放了,单片只有2.5V左右,B6充不了,低电压怎么用万能充电器充?

楼主(2014-09-03):
求救求救!会的模友教一下我啊,怎么用万能充电器充4S电池?我不知道怎么连,怕连错了电池会废,谁可以给个连接方法的图片,求模友帮助!!!!!!

网友:
做成3s,没办法了O(∩_∩)O

网友A:
充机选镍氢电模式,先充一会再断电用锂电模式充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机选镍氢电模式,先充一会再断电用锂电模式充便行

大神,你说的那个模式的英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说的那个模式的英文是什么???

用NiMH模式NiCd把电池充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iMH模式NiCd把电池充到12V

是总12V么,使用NiMh还是Ni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片一片充吧 楼上办法也行 不太安全

怎么一片一片充

网友C:
用万用表在平衡头上找出电压最低那片的正负极 用细铜线插到平衡头上引出连接线 找个万能充 最好是自动识别正负极那种 联线 充吧 什么时候充满自动停就好了 这个适合电子小白用 那个镍氢电池的办法是好 而且快 不过对技术要求高 不适合你用 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在平衡头上找出电压最低那片的正负极 用细铜线插到平衡头上引出连接线 找个万能充 最好是自动识别 ...

有多危险呢,别胡说好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总12V么,使用NiMh还是NiCd?

随意就可以,充至约12v便改用锂电平衡充模式再充便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多危险呢,别胡说好不?

如果电池质量不太好 并联充电 内阻大的电压会上升很快 其他电压上升不快 锂电池达到一定电压后 就是说有一片都5v了 其他的可能才3v 有起火的危险 具体电压曲线请自行百度 我不记的了 但存在危险是肯定的 前一段时间有个锂电池的测试视频你找的看一下 还是挺震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意就可以,充至约12v便改用锂电平衡充模式再充便是

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质量不太好 并联充电 内阻大的电压会上升很快 其他电压上升不快 锂电池达到一定电压后 就是说有 ...

你还用内阻差天共地的电池,爆了活该的

网友:
找个能自动识别正负极的万能充,直接接起来充满就行了,一点都不复杂。拿BB响的前两个针接触电池,确认是一块电池的正负极,然后接上充电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总12V么,使用NiMh还是NiCd?

总电压12以上 两个模式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用内阻差天共地的电池,爆了活该的

电池又不是我造的 厂家没那么可靠 而且使用中电池也要变化的

网友:
单节充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在平衡头上找出电压最低那片的正负极 用细铜线插到平衡头上引出连接线 找个万能充 最好是自动识别 ...

正解 但要具备一定的电气知识

网友:
太不小心了

网友D:
简单,调成CHARGE模式,用3S模式充
充了差不多了再用4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调成CHARGE模式,用3S模式充
充了差不多了再用4S模式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用

不应该吧,2.5*4应该端口总压有10V的
对了
这种情况下用CHARGE模式你得把平衡头拔了
不然他会说CELL VOLT ERROR 单片电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电压12以上 两个模式都行

感谢大神啊,太感激了,就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吧,2.5*4应该端口总压有10V的
对了
这种情况下用CHARGE模式你得把平衡头拔了

我解决了,还是感谢各位模友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机选镍氢电模式,先充一会再断电用锂电模式充便行

谢谢模友帮助!!

网友E:
你是用b6救回来的吗?用哪个模式冲的,我控电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b6救回来的吗?用哪个模式冲的,我控电过放了。

用B6的NIMH直接给电池充到12V左右再换成平衡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