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视频时好时扭动

楼主(2014-09-03):
插入链接

寻求高手解答

鹰眼+5.8图传,之前好好地,今天飞突然这样了。

网友:
千古难题,坐等专家出诊。

楼主:
专家快来吧。

网友A:
果冻,桨不平衡吧?

网友:
之前用的这套摄像头,图传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图传坏了?或者电池?线没有接错吧?

网友:
之前没有问题?
检查一下图传,换个其他的摄像头,看接的线有没有问题,电池呢?

楼主:
没坏。   震动大容易果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桨不平衡吧?

震动大,容易果冻吗? 用的apc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大,容易果冻吗? 用的apc浆

用浆平衡器平衡一下

网友:
经典的疑难杂症,果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