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要怎样和接收机连接信号

楼主(2014-09-03):
还有接收机和飞控的线该怎么连接

网友A:
啥飞控?不会用论坛搜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不会用论坛搜索么?
apm

网友B:
1接1,2接2,3接3持续到5.。。。。6通道可以空着,7接7(6通道如果接了好像可以手动调参。。。。)
线够的话,按照数字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