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dc/dc给图传供电吗

楼主(2014-09-03):
3s进,12v出,有问题吗?
5v用l7805cv,可以吗?

网友A:
3s直连便行,还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直连便行,还用dc-dc?

好像打舵会掉电压,屏幕就出雪花了,也不确定是干扰,还是掉电压闹得,想试试看

楼主:
刚又查了下ts832的参数,输入电压: 7-16V,看来这个dc/dc是多余了?

网友B:
弄个车充O(∩_∩)O

楼主:
那给摄像头供电用l7805c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车充O(∩_∩)O

车充多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充多重啊

买个ubec

楼主:
如果这个能替代ubec就省得买了,这个能免费

网友:
话说,UBEC=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