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用过这个飞越450 PRO无副翼旋翼头的朋友进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请教一下用过这款飞越无副旋翼头的模有们,说说这款旋翼头好用么,虚位大不大,精度,硬度怎样。有什么缺点,顺便给个这个拉杆的长度,无副翼旋翼头和有副翼旋翼头,主轴是通用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好用,凑合,凑合,凑合,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凑合,凑合,凑合,通用。

言简意赅

楼主:
有着回答OK啦,不过拉杆拉杆长度提供就跟好啦,亲有哪款陀螺仪呢,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着回答OK啦,不过拉杆拉杆长度提供就跟好啦,亲有哪款陀螺仪呢,推荐下

mikado vbar

网友B:
可以的 飞越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飞越的还不错!

网友C:
这个长球头一炸就坏

网友:
小弟用的DFC 感觉很好 精度好  陀螺仪K8黄金战士

网友D:
换富丽吧,飞越都不做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长球头一炸就坏

长连杆会弯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富丽吧,飞越都不做直机了

富力的精度,硬度,品牌会比飞越好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富力的精度,硬度,品牌会比飞越好么

各方面已经赶超飞越了,个人飞越和富丽都用过,也有都存货,感觉两者差不多,但更喜欢富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方面已经赶超飞越了,个人飞越和富丽都用过,也有都存货,感觉两者差不多,但更喜欢富丽一些

最早我买机身组装好的就是富力的,之后机身板换飞越的飞越粗糙些,我还怀疑是山寨的呢,坑坑洼洼的。富力到不会很油光发亮就是了,但不知道富力有没有假货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早我买机身组装好的就是富力的,之后机身板换飞越的飞越粗糙些,我还怀疑是山寨的呢,坑坑洼洼的。富力 ...

说句不好听的,飞越和富丽都是山寨,只不过哪种山寨的好和不好(精度)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句不好听的,飞越和富丽都是山寨,只不过哪种山寨的好和不好(精度)的问题了

是的啊,精度硬度决定一切啊,飞越的硬度精度就来不过非耐克斯了,这两个我都有,无论金属件还是塑料件都没有非耐克斯高

网友E:
这个旋翼头飞越680元空机上配的就是,可以飞。长球头可以买那种易损的换,10元一对。但这种旋翼头不是推力轴承的,不过一般飞飞也没什么。

网友F:
楼主没进货的情况下建议X3,贵点但练好模拟在飞的情况下没什么所谓的。飞越、富丽的震动真心难挑。现在我搞得头痛了。扔又不是不扔又不是。还有要是换头的情况下建议买新款现在156那种。旋翼拉杆你买反牙31MM或33MM那种 具体是那个不记得清楚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句不好听的,飞越和富丽都是山寨,只不过哪种山寨的好和不好(精度)的问题了

同意你说的。不过总归飞越要比富丽名气大点,出名早点。说起来飞越在性价比上,还是做了不少初学者的贡献

网友:
好用,精度可以,没有问题,随便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旋翼头飞越680元空机上配的就是,可以飞。长球头可以买那种易损的换,10元一对。但这种旋翼头不是推力 ...

推力轴承好用么

网友F:
还是自己找合适的换上吧,原装的只可以讲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自己找合适的换上吧,原装的只可以讲可用。

好的

网友F:
讲真的有些碰人品的感觉。你自己装上去要是发现有虚位什么的只有靠垫片还有锉刀调整了。不过听讲新式的还可以。X宝156元的飞越的旋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讲真的有些碰人品的感觉。你自己装上去要是发现有虚位什么的只有靠垫片还有锉刀调整了。不过听讲新式的还 ...

159的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9的是吧?

是的,头球臂粗了些而且可换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头很丑

网友:
我朋友开卡宴照样飙不过我的手动1.6马自达。。。。。当然,设备的状况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头球臂粗了些而且可换

经的住摔就好了

网友F:
应该会耐摔点。但是可能可能对桨夹压力会加大。但是现在这个好像是分体设计的。不行直接换桨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会耐摔点。但是可能可能对桨夹压力会加大。但是现在这个好像是分体设计的。不行直接换桨夹吧。

问下450PRO的无副翼主轴和SPORT无副翼主轴能通用吗

网友F:
好像上下孔位长度有些不同,还有就是主轴卡环位置不一样。不过现在主轴平易可以考虑买新的,要不可能要通过球头拉杆来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上下孔位长度有些不同,还有就是主轴卡环位置不一样。不过现在主轴平易可以考虑买新的,要不可能要通过 ...

飞越的十字盘好么,有副翼无副翼十字盘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
十字盘好像差不多。 有副翼我没搞过,我一开始就是搞无副翼的。还有飞越十字盘还是可以用的。最关键还是有把握的动作才做别大炸。大炸什么机子都受不了。要是经济允许直接冰人,或7075的改装件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进货的情况下建议X3,贵点但练好模拟在飞的情况下没什么所谓的。飞越、富丽的震动真心难挑。现在我搞 ...

采纳

网友G:
飞越的还是分体式的旋翼头耐炸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越的还是分体式的旋翼头耐炸些

动平衡怎样呢,震动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怎样呢,震动大么

还行,震动是有的,不大,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凑合,凑合,凑合,通用。

神回复

网友:
分钱 分货

网友H:
刚开始还行,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像开了一年的夏利一样,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还行,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像开了一年的夏利一样,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我买非耐克斯的了,应该比飞越好

网友I:
会比亚拓的B品好.
前提是人品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比亚拓的B品好.
前提是人品够好

的确质量是不错的,至少齿轮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