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3电调普通飞行设置

楼主(2014-09-03):
6S电池1400MA  v3 50A电调 配蝎子2520 1880电机 默认电调出厂设置飞的 3分半电量还有3.65左右 为什吗

有谁知道 进角 跟频率 该怎么调啊

网友A:
据说V3对蝎子支持不好,还有蝎子电机最多只能3分钟,要不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V3对蝎子支持不好,还有蝎子电机最多只能3分钟,要不伤电池

v3配什么电机合适呢

网友B:
电直技术那里好像有个V3配蝎子飞了7分钟以上的。你找下。好像是进角和频率的问题。具体不记得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直技术那里好像有个V3配蝎子飞了7分钟以上的。你找下。好像是进角和频率的问题。具体不记得清楚了。

找不到 有谁知道 进角 跟频率 该怎么调啊

网友B:
你上好赢官网看啊,那里有说明书下载的。
或百度“好赢 V3 电调 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好赢官网看啊,那里有说明书下载的。
或百度“好赢 V3 电调 设置"

我不知道怎么调合适

网友:
这个只有靠自己慢慢去测试了。没办法有个现成的,因为各个人的风格还有习惯都不一样的。只有让它适应自己而不是自己去适应它。

网友:
PWM驱动频率与进角的关係
说明书建议用户使用32KHz,这个是每一秒送出多少讯號驱动无刷马达,32KHz是最高频率,可以获得很细腻的转速控制,缺点是最高转速会降低,但如果转速本身足够的话,用32KHz是比较好的。
进角部分,有些无刷马达製造商会有建议最佳值,例如我们使用天蝎星4020-910KV,天蝎星原厂网站建议用8度进角。
好盈V3电调介绍本文来源:www.rcmania.hk
很多人都知道,提高进角可以增加这个无刷马达的出力,但相对会更耗电一点。
好盈V3电调介绍本文来源:rcmania.hk
而好盈的工程师建议我们使用32KHz的情况下,如果进角过低(例如8度)的情况下,在定速补速时出现有点间断性的补转现象(类似高频咳嗽这样),可以提高进角至15度,若依然有同样状况,可以再提高进角,假如没有改善咳嗽问题,再去降低KHz一个阶级(例如从32降至24KHz)然后再从低进角一路调高进角,直到定速补转顺畅,降落后电调温度摸起来不烫手,这样就可以算是最佳调整了。
好盈V3电调介绍本文来源:rcmania.hk
注意,过度的提高进角很可能造成马达扭力下降、高温、过度耗电的情况,请適当调整进角!

上面是引用铁汉的一个介绍。

好盈V3电调介绍本文来源:rcmania.hk
好了,以上就是RC Mania铁汉对好盈铂金50A/100A PRO V3的介绍以及设定方式分享,明天就是2/13號了,相信各位订购的好盈PRO V3电调已经在路上了,希望你们收到电调之后不要被定速模式给搞混了,因为说明书写的实在不太清楚,我乾脆直接打电话去烦工程师...哈哈!希望本篇介绍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好盈V3电调介绍本文来源:rcmania.h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V3对蝎子支持不好,还有蝎子电机最多只能3分钟,要不伤电池

新版也就是现在卖的貌似已经解决了的。

网友:
感觉 V3 对 3226 160KV 支持的 还好   但对4020 910KV  感觉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