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一板miniosd,已刷extra固件

楼主(2014-09-03):
PTC焊接速度和效率都提高很多

网友A:
您看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4661&page=1

能做出来cc3d能直插直用的osd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看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661&page=1

miniOSD 可以直插cc3D啊

网友:
楼主有空PCB板出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OSD 可以直插cc3D啊

然后是硬件的改造,和mwc一样,不过由于我们不编译固件,还是按作者选择的针脚改造如图。图中的改造是直接电池供电,如果我们使用BEC稳压就不要焊到osd的电极上了,而是直接连接电池的正负极。
因为是傻瓜教程,这里的电阻分压值分别是1.1k和16k,负极增加1个100nf的滤波(独石电容),适合3s和4s电池(可用遥控器在屏幕上校正数值)。这两个电阻是非常规电阻,我在淘宝买了两包。。比较接近的常规电阻是 1.2kOhm / 18kOhm,不要使用 (15K+1K) / (1K+100)这将是不同的结果。
模拟rssi支持0-3.3v的多数接收机模拟rssi输出,按电压检测改造一样焊接,0-3.3v模拟rssi的分压电阻是100k和47k负极增加一个100nf独石电容。如图引线红色箭头。校正值方法为,打开osd配置工具,先把rssi enable raw勾选,保存,通电观察遥控器接通和关闭时的两组数据,之后填在配置工具里,一目了然就不上图了。然后去掉rssi enable raw的钩,保存。

是这样的,我引用那个贴里有个硬件改造部分,我不是很理解做什么用。
之前朋友有用miniosd做cc3d的osd,能显示姿态,但是电压不准。所以问能做成cc3d直接能用的,电压显示准确的osd么。

网友:
引用的那段文字后面说了,硬件改造是为了测量电压和获取RSSI而进行的分压,电压不准是因为没有进行校准。。。。

网友(2014-10-08):
高手也,这样都出来的啊。

网友:
楼主osd出售吗。。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
同上啊,楼主,miniosd出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