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 PRP无副翼直升机金鱼尾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2014-09-03):
打开视频看看

网友A:
感度高了,机械不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机械不顺 ……

采纳意见,谢谢

网友B:
重点检查机械顺滑和行程。要拆了尾巴一样样装上,先不要装球头扣,哪一样装上有明显阻力说明哪一样有问题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绝对是机械原因!

网友:
估計是蟹抓八字太緊,總言之所有地方都要求順滑,之後就是感度調節!

网友(2014-11-30):
这个是大金鱼

网友:
尾轴直的吗?拆下尾舵机拉杆后,尾中联水平,两个尾桨向下,与尾中联成90度,摆动尾巴上的球头(或者直接左右摆动尾桨),顺滑吗?两桨夹,轴承,尾桨,重量对称吗?遥控器,三轴陀螺仪,感度高了吗?或者尾中联变形?或者尾桨夹变形?或者蟹爪变形(就是拧铜套螺纹上的那个)?都没有的话,就是尾波箱,或机身……机身的话……从下向上……

网友:
摆得真销魂~学习

网友:
如果机械调整没有问题。还有金鱼尾,就看看K8设置最后一项尾部设置,在不碰壁情况设置数据最好110以上120一下。满足不了就调尾舵臂球头靠近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机械顺滑和行程。要拆了尾巴一样样装上,先不要装球头扣,哪一样装上有明显阻力说明哪一样有问题

我的450尾巴锁的很好,可是感度必须到39左右才可以(K8里面的数值),否则就是高速金鱼尾,我用的450L的加长尾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