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轴距植保四轴试飞,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4-09-03):
问题见视频,飞机起飞之后会在俯仰的方向不断晃动
(使用零度飞控手动模式飞行)。由于之前只是接触600 400的小四轴,所以对这种大四轴的感度设置没有经验,导致这种晃动的原因有几个?是否与感度有关(飞控用的是零度X6)?应该如何调整这样大四轴的感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零度的手动模式,自动悬停模式分别对应大疆的什么模式?

网友A:
晃得有点厉害呀。请检查桨平衡,电机平衡,飞机起飞重量是否合适,是不是轻了,提高晃动补偿的值

网友:
不懂多轴帮顶

网友:
敢不敢使用山寨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得有点厉害呀。请检查桨平衡,电机平衡,飞机起飞重量是否合适,是不是轻了,提高晃动补偿的值

最大负载30kg,视频是空载飞的

网友B:
负载30KG?轴距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30KG?轴距多大?

一米九多,35寸桨

网友:
手动等于dj的姿态

网友C:
啥电机啊,3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电机啊,35寸

不知道啥电机啊…估计定做的…

网友D:
载荷30kg是测出来的还是算出来的啊?

网友:
我用了8个9235上12s30寸桨,负载20kg的时候有些吃力了

网友E:
如果负重30公斤你空载飞,必须晃的,不晃才不正常,没炸机算好的。负重后就不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荷30kg是测出来的还是算出来的啊?

厂家数据…估计挂个20kg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负重30公斤你空载飞,必须晃的,不晃才不正常,没炸机算好的。负重后就不晃了。

行,下次负重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轴距超过了飞控的范围哦 感觉就像修正得很慢那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数据…估计挂个20kg差不多?

卖多轴植保机的多半都是坑农民赚一把就走的骗子...用的住才怪,
这些人两年前卖所谓的"无人机"给石油,电力,武警,现在这些单位都知道航模玩具是用不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多轴植保机的多半都是坑农民赚一把就走的骗子...用的住才怪,
这些人两年前卖所谓的"无人机"给石油, ...

嗯,差不多,学校就是前两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