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轴距植保四轴试飞,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4-09-03):
问题见视频,飞机起飞之后会在俯仰的方向不断晃动(使用零度飞控手动模式飞行)。由于之前只是接触600 400的小四轴,所以对这种大四轴的感度设置没有经验,导致这种晃动的原因有几个?是否与感度有关(飞控用的是零度X6)?应该如何调整这样大四轴的感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零度的手动模式,自动悬停模式分别对应大疆的什么模式?

网友:
俯仰感度明显不够啊

网友A:
手动模式,就是DJI的姿态模式,自动悬停就是DJI的GPS模式。
俯仰是高频还是低频?
低频可以加高点感度。
高频降点。

网友:
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就是DJI的姿态模式,自动悬停就是DJI的GPS模式。
俯仰是高频还是低频?
低频可以加高点感度。
...

是低频晃动。零度可以调节的感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
这个大小的飞机感度不是很好调的,最佳状态也不要跟450 800 这种小轴距的比

网友B:
?firsttime=0
看看这飞机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rsttime=0
看看这飞机咋样

嗯。你这个挺好!

网友:
增加感度

网友C:
大四轴轴距过大,晃动系数及抗风性都不太好,不好调,我的大四轴从1010mm慢慢减到780mm了,上1855桨,现在很平稳,这个轴距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四轴轴距过大,晃动系数及抗风性都不太好,不好调,我的大四轴从1010mm慢慢减到780mm了,上1855桨,现在 ...

可是我这个轴距已经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轴距已经改不了了…

改不了的话,只能提高电机的KV,重心离中心板越近越好,做好整体平衡也很重要

网友D:
变距4轴可以解决大四轴反应慢抗风性不好的问题,还能解决续航力短的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距4轴可以解决大四轴反应慢抗风性不好的问题,还能解决续航力短的硬伤

现在有大轴距的变距四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rsttime=0
看看这飞机咋样

你那飞机是哪家的啊?可以透露下吗?网上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应该是重心问题,下方的支架重量分布不平衡。对这个多轴的有效载荷表示怀疑。
另外电机的kv值选择也比较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rsttime=0
看看这飞机咋样

这界面还真没见过

网友:
是啊、么见过,,,,这界面

网友:
我也是淘宝搜到的·····

网友E(2015-02-03):
靠,这飞机,真他模型大呀

网友F:
能不能晒一下电子系统。比如飞控,遥控器,GPS,图传等等

网友G:
感度调好了很好飞的,我们做的1.6m的轴距,也很稳的,零度的没用过,dji的好调感觉,无线调参好用,飞起来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