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APM的miniOSD 无OSD信息和连不上设置工具后如何重新烧写bootloader

楼主(2014-09-03):
OSD 的Bootloader丢失后会显示不了OSD信息,但可以显示摄像头画面,连接上电脑的OSD设置工具后,读取OSD参数会显示OSD无bootloader!
我个人遇到的OSD bootloader 丢失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频繁使用摁过OSD的复位键,第二个是频繁的用FTDI连接过电脑,为何atmega328会这么容易丢失bootloader暂不清楚是何原因(谁能道出个原因,这问题让我很担心,万一飞行过程中一不小心丢了bootloader就不好了)!但有一点就是不要有事无事的OSD连载电脑上刷去刷来的
OSD的主控芯片使用ATMEGA 328P
最简单的烧写bootloader的方法如下
1;硬件需要准备USBASP下载器, 这个下载器要求是ATMEGA 8L的约10块钱一个,免驱型的带漂亮外壳的不好用,连上电脑Arduino不支持找不到端口,这个下载器功能很强大,我已经用了快十年了,APM板子的32U2和2560也可以用这个下载器来烧写bootloader,在这里给大家个买下载器的参考,买这个样子的就可以,

2:软件直接使用Arduino,用这个软件的好处是软件本身带bootloader ,你无须去其他地方下载bootloader,另外一个好处是这个软件你无须去设置繁杂的熔丝位,对不懂单片机的人很方便!

OSD的板子有两款,第一款是大众化普通的,另外一款是雷家的那款,两款的ISP下载口不一样,看图片,雷家的那款需要飞线连接 下载器和OSD对应用线吧MI MO SCK RST VCC GND连起来即可,普通款的直接是六针ISP下载口,焊个六针排针上去,直接用六针插头插上即可,或者也可以飞线
看下图

线接好后对照下载器的10针下载口丁丁和OSD的六针下载口定义和M328芯片引脚定义接线无误后方可插上电脑

现在连上电脑,前提是电脑要装好M8的USBASP驱动和arduino软件
指示灯亮

下面是烧写步骤  ,烧写过程等待5分钟左右,完成后arduino会提示校验错误,无关紧要!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技术共享

网友A:
怎么serial port灰了?我用这软件也这样,刷不了,你还没插上usbas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serial port灰了?我用这软件也这样,刷不了,你还没插上usbasp吧

你USB驱动安装正确后arduino会自动识别USBASP,只需要在arduino软件里面的programmer里面选择USBASP即可,无须去serial port里面选择COM口!详细看帖子的步骤里面很明确的!

网友A:
这样确定是我的下载器不支援这个软件了,操作过程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定是我的下载器不支援这个软件了,操作过程是相同的

你下载器自带芯片是atmega 8的吗,如果不是,那免驱型的直接不支持用不了

网友B:
谢谢你啊,特意赶过来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器自带芯片是atmega 8的吗,如果不是,那免驱型的直接不支持用不了

这个就不知了,卖家也没说是免驱的,但插入pc自动安装驱动,软件一早已装上的,国产那个软件能识别兼自动更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啊,特意赶过来感谢

谢谢你看贴,发出来的大家都可以看的的帖子欢迎你评论!!!!!

网友:
谢谢楼主在APM2.8群的技术指导 暂时还没开弄 但是有了方向 今天去买去 买回来再来参照着整

网友:
我按照上面的步骤刷了好几遍,osd依旧不能连接电脑,肿么办。。。哎

网友:
再买一个

网友(2014-10-08):
过程很详细,水平很高,确实是这样的,分析的问题确实让人不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