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9443新桨,精灵1 搞不定这果冻

楼主(2014-09-03):
原来是用FC40相机硬挂,无果冻,现在装了XB上320闷的狗云台+SJ4000  拍成这吊样 用的是DJI 9443桨  全新

网友:
經果土豆網壓縮過的視頻已經很差了!
有沒有果凍基本上沒辦法判定....

网友:
自己找个软的减震就行了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云台电机本身抖!我也是用的这云台,怎么调都不好后来发现是云台电机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云台电机本身抖!我也是用的这云台,怎么调都不好后来发现是云台电机抖!!!

电机抖?是你没调好吧

网友B:
换各种硬度的减震球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抖?是你没调好吧

就是说调的不合适电机才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调的不合适电机才会抖!!!

....再跟你说一次  我的不是电机没调好  是AV减震球偏软了,更换后已解决   此视频是土豆压缩太蛋疼了,才这么差  并非电机抖动,原视频只是轻微上下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各种硬度的减震球试试

GOOD!减震球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我也有相同問題,請問要更換硬点還是軟点的减震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相同問題,請問要更換硬点還是軟点的减震球呢?

我的是偏软了  换硬     你的要先确定是什么 问题引起的先

网友:
确实吊样,这个无法用的,悲催了。

网友:
我是换回一代浆就好了,另外320云台的四个减震球球壁太厚了,我换了薄壁的软球就一切OK,你试试看吧!

多准备点各种减震球换上去试验,二代浆太软,要换回一代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