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gps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切手动 ,姿态模式一切ok,就是gps模式,一切换机器永远向右漂移,是不是我gps的位置设置问题?请问如果这种情况,x轴距离位置该是改大还是改小?

网友:
naza lite GPS本来就是渣渣。。

网友A:
请检查GPS是否与飞机中轴线平行。是否有校准过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GPS是否与飞机中轴线平行。是否有校准过指南针。

与中轴线平行的,指南针也已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中轴线平行的,指南针也已校准

GPS安装位置是否正确?最好是把调参软件的设置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又怪GPS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怪GPS问题了?

我发什么帖子你都要回帖酸几句是么?挺好,做我粉丝,好好 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