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套丝很难

楼主(2014-09-03):
买的光轴,商家说是45号钢,并做了硬化处理,结果果然很硬,手锯打滑。

手工套丝,手气泡。M10外圆直径削到9.75才啃动,只能算个垃圾货。

请问正确的套丝方法是什么?

楼主:
图片传不上啊。

网友A:
手锯都打滑了,此光轴它热处理硬度应该有洛氏五十度了,你套丝当然难了,你要问的是正确的套丝,那就是没硬化前先套丝了哦,硬度太高只有上螺纹磨床了.不过象你就一支轴,你可以加点菜油慢慢套,也能行的,最好是多用二个板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锯都打滑了,此光轴它热处理硬度应该有洛氏五十度了,你套丝当然难了,你要问的是正确的套丝,那就是没硬化前 ...

谢谢回复!!
我想知道,有没有硬度很高的板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知道,有没有硬度很高的板牙?

没有,除非定制硬质合金的,天价

上车床,合金刀挑丝(车螺纹)。轻松搞定

网友:
车床轻轻搞定

网友B:
你查一查,M10螺纹本身预留底径是多少?肯定不会是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查,M10螺纹本身预留底径是多少?肯定不会是10mm...........

刚查了一下《板牙套丝时圆杆的直径表》,最小直径9.75,最大直径9.85。

网友:
45#钢表面渗碳处理,可用手锯慢速锯,越锯得快越锯不开,

网友:
光轴的切割必须先把外面那层镀铬层磨掉,加工螺纹,外径9.4--9.7之间,外径越小,间隙越大,但是越容易加工,建议还是去加工店去加工一下,人家有现成的牙刀,装刀车五次足以,牙不长,顶多3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一下《板牙套丝时圆杆的直径表》,最小直径9.75,最大直径9.85。

由此可见你-----------M10外圆直径削到9.75才啃动-------很正常!

网友(2014-12-17):
要是不怕热伤的话可以喷枪考考正火好多了。要不只好是車掉硬皮。当然现在的工业党都说上钻石车刀的。

网友:
用进口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现在车床上把断面撤掉1毫米,然后用含钴钻孔再用机用含钴丝锥。

网友:
如果对精度不严格的话可以用气焊烤一下你要套丝的那个点,这样等于这个点退火了,想着慢慢的冷确。45钢一般都是渗碳或者高频淬火,表面硬度也就是0.8mm

网友:
加硬的东西就要杯具了,退火再弄,要不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