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刷驱动器的调整

楼主(2014-09-03):
有个美国无刷驱动器,不知道如何调整相位角,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谢了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忙,看看怎么调整

网友:
不知道如何调整相位角             什么意思?

网友:
电动车的我会

网友A:
电机的相位角已由其机械结构决定了,驱动器只是按电机是60或120度的进行接线设定即可,最上面那行60/120的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相位角已由其机械结构决定了,驱动器只是按电机是60或120度的进行接线设定即可,最上面那行60/12 ...

谢谢,现在的相位角是60度的,如何调整到12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的相位角是60度的,如何调整到120度

我的copley1498驱动器该接口未接地时是120度,接地是60度,你这个会时反过来吧。

网友:
25a20?  这个有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