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在吗,问下抗干扰板怎么接?

楼主(2014-09-03):
云台得抗干扰板起什么作用?接得时候分正反吗。

网友A:
抗干扰板的作用是减少震动引起的视频水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板的作用是减少震动引起的视频水波纹。

那为什么我得飞机偶尔会出现左右抽动得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得飞机偶尔会出现左右抽动得现象?

飞机动力不足的时候或者有阵风影响的时候就会抽动。

网友B:
据说2轴 都抽动. 我今天用1轴试的 不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2轴 都抽动. 我今天用1轴试的 不抽

我是3轴

网友:
DJI回复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