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10 一体控图纸

楼主(2014-09-03):
求一个D10 一体控图纸
最好使
遥控器
设置屏和
FPV
屏都在面板上的,放后面总感觉不方便!
万分感谢!~

网友A:
论坛有 自己搜索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 自己搜索把
是有做好的成品。。。。图纸只有一个人共享了 但是他连遥控机上的微调开关和设置开关都改完了。。我没法用

网友B:
这个很高端,表示关注。

网友C:
要是有外壳成品就好了,自己把控拆散再装进去

网友D:
同求一份 有没有5寸显示屏改造的? 我新买的d10 没用几次 还有点舍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