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 GPS 提问,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4-09-03):
自己的6HGPS,图中红圈部分有点鼓包所以想换掉它,上面印着E3 17 找遍淘宝都没看到,求大神告知关键词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猜測一下,貼片電容

楼主:
放了个大图 帮忙看看~

网友:
疑似贴片二极管,型号看不清

网友A:
用电表测一下正反向电阻,这个元件烧掉的话,外观很明显的(爆掉了),一般不会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表测一下正反向电阻,这个元件烧掉的话,外观很明显的(爆掉了),一般不会鼓起来。

谢谢谢谢,我仔细看了看上面是这样的

网友B:
二级管!随便拿个对照换就可以了!白痕对白痕!常见的1n4007 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管!随便拿个对照换就可以了!白痕对白痕!常见的1n4007 也可以的

好的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C:
管子上面还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应该是贴片二极管了。应该是防反接用的。随便换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能确保不会接反的话,短接也可以。

网友D:
6h的天线外壳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管子上面还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应该是贴片二极管了。应该是防反接用的。随便换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能确保不 ...

你都说了是防反接作用的,还让人家短接,上电会冒烟的。
应该直接去掉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了是防反接作用的,还让人家短接,上电会冒烟的。
应该直接去掉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接。

泡泡,防反接用的二极管是串在回路里的,这样你接反了设备没事,电池也没事。按照你说的拆掉那种是并在电源+-两端,如果短接会烧电池的。而且接反也会烧电池。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看不出来是串联在供电上还是并联到供电上的,不过,如果是串联到供电上的,建议用个肖特基的二极管,这样压降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6h的天线外壳你怎么解决的??

3D打印呀

网友D:
我去,为了这事我还要去买个3D打印机~~~泪奔啊~~楼主有么?可否给做个,看看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为了这事我还要去买个3D打印机~~~泪奔啊~~楼主有么?可否给做个,看看需要多少钱??

买GPS的时候就带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GPS的时候就带着的。。
6H没有,只有天线外壳,和那个底座芯片接到一块就放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