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复材舵面修复问题

楼主(2014-09-03):
DLG飞久了副翼舵面靠翼根处舵面链接开了,请教要怎么修复???

网友:
眼见为实。

网友A:
如果铰链要断了,一小段凯夫拉布就够了。如果是剥离,那就上环氧压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铰链要断了,一小段凯夫拉布就够了。如果是剥离,那就上环氧压平

没有凯弗拉能用什么修呢?玻纤布可以么

网友:
实在没有玻纤也行,胶水要吸干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