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圆周自旋是怎么飞出来的?

楼主(2014-09-04):
单飞,没人带,好不容易能悬停了,正练航线。也想学学圆周自旋,可始终不得要领。悬停好了开始旋,就算不乱跑可也没得套路。看老鸟们把机机弄得绕着圈子自己旋,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是先把副翼打到一定的角度,然后机机自己旋着绕圈子呢,还是不断修正副翼让机机绕圈子?请教老鸟师傅,教教菜鸟吧。菜鸟学好了,和老鸟一起比翼双飞,多好呀!

网友:
时时修正

网友:
找同城组织

网友A:
什么叫圆周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圆周自旋?

直机慢慢自旋,但机体的轨迹又是一个圆。我理解的哈,不知对不对。

网友A:
是不是类似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正飞然后方向是前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慢慢自旋,但机体的轨迹又是一个圆。我理解的哈,不知对不对。

正确,一般称为自旋圆周。记得天籁兄说过,这动作的要领是不断的在前进圆周和倒退圆周之间转换,直到无缝连接,动作就成了。

网友:
应该是打副翼同时修正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类似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正飞然后方向是前进的

你发的这个叫飓风哎

网友:
前进 后退  头冲里  尾冲里,这四个圆周航线飞的轨迹和高度都一致了,就自然出来了!右手是画圆圈的!(和航线方向相反)

网友:
同为单飞新人,学习了

网友:
要做自旋圆周动作,先要学会前进圆周航线,倒退圆周航线,两面的侧飞圆周航线,熟练这四面的圆周航线后,自旋圆周基本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