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KTRUM DX7确实是不能改手的吧?

楼主(2014-09-04):
折腾了好几天了,一直不行,进入SPEKTRUM DX7系统菜单里没有“STICK MODE”改手的选项啊是不是这款控是不能改手的吧?哪位大神能够给个肯定答复吗?

网友:
SPEKTRUM DX7s 可以改手。

网友:
刚刚翻了下说明书,好像是不能改

网友A:
我的 DX7s可以。参照DX8的说明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DX7s可以。参照DX8的说明下图。

这个资料好!

网友:
以前改过XG7,软件硬件都要修改。。卡那个回弹的弹簧搞了我不少时间

楼主:
硬件改我、没问题,关键是系统里边没有换手的设置

网友:
跟你说了,DX7没有还手功能的

网友:
深入的硬件改动!改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