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相邻桨尖间距最小能到多少?

楼主(2014-09-04):
多轴相邻桨尖间距最小能到多少?太小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相互干扰造成机身震动或者抖动?

网友A:
氣流影響又有多少

网友B:
只要不打桨不叠桨,没问题的...但是要配合电机和用途!

网友C:
最小控制在1CM就可以了。

网友D:
间距小了稳定性可能有影响

网友E:
精灵2只有6mm左右的桨尖距……

网友F:
我的680用1355桨,距离在一厘米内

网友G:
个人组装1cm可以;再小不太可靠了。

网友H:
放置在不同的层高上,还能重叠呢。

网友I:
间距小有影响都是不实在的说法,直升机大桨一般都在尾桨重叠位上,没人说有影响,不打架便行

网友J:
距离产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