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原来玩固定翼,现在想玩直升机想问大神买什么样的直升机

楼主(2014-09-04):
原来玩固定翼,现在想玩直升机想问大神买什么样的直升机,有人建议我买泰世v3我觉得有点太高端了,对于我是新手我来说,你们感觉有必要吗?玩过固定翼前几次都是必炸,直升机也应该差不多会摔吧!求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
我有一套,没时间玩,正要出手q277988613

网友:
会玩的话,买好点,不会玩的话。买差一点的先练手。

网友:
模拟器练练先。

网友:
买个飞越什么的就可以了~然后再模拟器,技术上来了再上好的吧!

网友:
看性价比

网友:
练练模拟器,450级的没问题呀

网友A:
先上450,练好再上大机。

网友B:
泰世X3装机和调机都麻烦,不适合新手,如果身边有人带就另说了,X3很稳,塑料机便宜性能比全金属机好。没人带的话就亚拓450DFC PRO。尽量不要买杂牌的,精度很成问题,X3为什么难装难调就是因为精度不够,不像亚拓,我第一架飞机是亚拓450L,胡乱装起来的飞机就很顺滑,首飞就很顺利,对于新手来说这应该比较重要吧,否则各种搞不定就退模了。

网友C:
个人建议哈 不喜勿喷 你始终是玩过飞机的 有基础 可以买个500 配合模拟稳起飞 只要不作 一般不得炸 450太小了 完全是在考视力 我也是新人 才入模一个半月 先配了台450 觉得练悬停稍微远点都不太看得清 后来整了台X5  飞起又稳 看得又清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上450,练好再上大机。

新手为啥没有人上150的拉

网友E:
个人认为,你有控,先练练模拟器。如果练了1-2个月,掌握悬停什么的,还想玩的话,在入也不迟。省的入了以后又不想玩了,还要卖掉

网友F:
玩直升机一定要先练模拟器;固定翼是起飞容易降落难,直升机是起飞难,降落也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哈 不喜勿喷 你始终是玩过飞机的 有基础 可以买个500 配合模拟稳起飞 只要不作 一般不得炸 450太小 ...

从各方面讲 500最适合练习,新手入模完全可以跳过450,500和480基本同价位。但是我现在还是玩回450了,因为夏天连飞,必须双机,450便携,而且450各种飘也比较练技术。

网友:
和6楼意见相同,补充一点直接上450好点。

网友:
飞越450 ,最好是fbl,炸鸡成本低。再配合模拟器。每个飞直机的都应该拥有一台450联系用,技术好了在买大机。不过在家里也可来一台minicp或者977练习

网友:
我是从小机入手的,华科尔或者伟力的小机很便宜,飞起来毫无心理压力。我被桨叶削过两回,一点事没有。
要是被450削一次,估计一辈子都不想在碰直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泰世X3装机和调机都麻烦,不适合新手,如果身边有人带就另说了,X3很稳,塑料机便宜性能比全金属机好。没人 ...

亚拓的飞机精度确实比泰世好
一直觉得泰世设计好,装了之后才发现,还是亚拓比较省心

网友:
先玩模拟器!觉得有兴趣,能玩的下去练悬停!先别急着上真机,不然就是炸

网友:
建议你买好点主要是针对组装来说的,好一些的机子装着顺手。如果你有朋友帮你装机调试的话买山寨机入门也是不错的。

网友G:
买什么亚拓,亚拓飞几回就变飞越了

网友:
小四通,不差钱直接上小六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什么亚拓,亚拓飞几回就变飞越了

所以还是入飞跃吧

网友:
直接550稳好飞,450不稳,适合新手,最好有师傅带能少走很多弯路,哥们以前学的时候直接就洗萝卜50稳稳!

网友:
新手就上飞越就好啦!,等技术nb了就上好的

网友:
新手还是先练模拟机,安全第一

网友:
买一台二手977或者966之类的小飞机,用来练习四面悬停,模拟器加强航线练习,最多三个月之后(因人而异),直接500就行了(当然,这三个月时间穿插学习调试和陀螺仪设定等等,多潜水就是了)!我的师弟就是这么飞的,不过这样是循序渐进,如果楼主想早点飞3D,那就另说了饿,我也见过只会对尾和倒飞对头的就直接开翻,不过没什么长进,还是基本功为主!你参考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各方面讲 500最适合练习,新手入模完全可以跳过450,500和480基本同价位。但是我现在还是玩回450了,因 ...

啊哈哈哈,我也是刚刚回归450的,500飞多了,现在感觉飞450有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网友:
还是先弄个小机飞飞吧,大机太危险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从各方面讲 500最适合练习,新手入模完全可以跳过450,500和480基本同价位。但是我现在还是玩回450了,因 ...

你带双机飞电池是什么,3s?6s?还是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带双机飞电池是什么,3s?6s?还是都有?

全是6S的,电池一种规格充电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为啥没有人上150的拉

150是高手休闲机

网友:
额。各人不太建议用飞越,要么就自己组个飞越,飞越450pro fbl的 旋翼头,机身,十字盘都很便宜,可以单买出来,然后配冰人双推尾波,毫克浆,我就这样配的。前尾波箱要调哈子,飞鸽那里有现成的也可以用。
此外,用飞越一定要换螺丝,推荐芳生螺丝,买一套也就不到100块钱。全部杯头的。如果想用原螺丝,请用电磨,我备了一台。容易滑,还就是冰人改皮传这步必须做,不然就是作死。希望爽飞。哦。
对的,泰世x3土豪金现在价格比较低,可以考虑入手,6s电池悬停时间比较久,飞机精度好,震动小很多。飞越震动比较大。皮传之后好一些。螺丝容易震脱,哦。最后一步,用m2-m6的螺丝胶,点胶以后用纸擦掉。。祝爽飞!

网友I(2015-05-25):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你有控,先练练模拟器。如果练了1-2个月,掌握悬停什么的,还想玩的话,在入也不迟。省的入了以 ...

有可以推荐的模拟器吗?型号……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有可以推荐的模拟器吗?型号……价格

这帖子好老啊,我都完全没印象了。。。
我用的是RealFlight G6,感觉不错,尤其是它里面的悬停练习,可以设定范围,一超出范围就自动炸机,对我刚上手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比较热门的还有凤凰。
价格你在TB上搜索‘RealFlight’就好,现在应该都是G7了。
TB上一般都是多合一的,你可以都试试,找一个喜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好老啊,我都完全没印象了。。。
我用的是RealFlight G6,感觉不错,尤其是它里面的悬停练习,可 ...

非常感谢!

网友:
那啥  先练模拟器  买个好一点的  练一个月  在二手淘一个几百元的   过个一年在上千把块钱的设备   开始倒飞啥的   勤练模拟

网友:
飞越练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直升机一定要先练模拟器;固定翼是起飞容易降落难,直升机是起飞难,降落也难

兄台忘记了还有飞行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