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设置大疆精灵PHANTOM2既naza v2的方法总结 (辅助混控设置已更新图片)

楼主(2014-09-04):
SA 是ioc智能航向开关 , SD 是姿态开关,最下面档位是手动模式要注意
SB 是rud航向角最大形成分段开关,一档100,二档60,三档30,解锁电机起飞时必须在一档!
SC 是副翼混控航向角开关(刷锅),一档无,二档30,三档15,可根据个人设计幅度,打开此功能只需打副翼摇杆就可以刷锅
SE 最上面一档为油门50锁定,开启后油门锁定中立点,飞机定高,关闭此功能前要确认当前油门杆位置!
SF  一键失控返航,
SG 最上面一档为升降混控航向角(盘旋),打开此功能后,仅需要打升降,飞机自动圆周盘旋,设置值不同,圆周大小不同
LS 云台俯仰控制,校准后生效
郑重提示:解锁飞机前所有段位开关必须全部打向遥控背板方向!
声明:请仔细阅读设置方法及注意事项,模友设置后一定要到电脑软件里检查各个通道方向并进行校准,无问题再去室外真机低空测试,本人的设置方法仅供学习交流,如出现任何事故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设置了很多混控,望能回复一个,尊重劳动成果,给我鼓励,谢谢!ps:停放鼠标有注解

楼主:
还有舵机速度可以调节ls滑杆控制云台俯仰的顺滑度,以及航向角的柔和度,航向角的最大形成分段可以根据需求设置,sc刷锅的幅度也可以根据刷锅圆周大小设定,大家使用后多多交流数值

网友:
把教程视频发来看看啊,顶

网友:
有教程视频就爽了。

楼主:
我会发图片的,简单明了,现在手机没法上图

楼主:
倒计时功能震动加声音提示大家都会设置吧

网友:
不错,除了混控外,其它设置与本人的基本一致,中秋假期有空试试混控设置。

网友:
学习中。。很受启发。。多多交流

网友:
有空试试混控设置,谢了

网友:
学习中  启发中

楼主:
等换上7008接收试试回传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舵机速度可以调节ls滑杆控制云台俯仰的顺滑度,以及航向角的柔和度,航向角的最大形成分段可以根据需求 ...

這個要頂
太詳細了
啟發許多

网友A:
先收藏了,这个要学习。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有空把T8FG的也贴一个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有空把T8FG的也贴一个教学~

手上没有t8,设置应该没啥出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t8,设置应该没啥出入

用T8FG对比看了一下。。。。。。大体差不多,有一些字母有点区别。。。。。所以不敢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8FG对比看了一下。。。。。。大体差不多,有一些字母有点区别。。。。。所以不敢照搬,

你说混控是吧,名字不重要,设置对就行,关键要连电脑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这个要学习。

欢迎欢迎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主页面上的四轴图标怎么设置的
我找不到呢
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主页面上的四轴图标怎么设置的
我找不到呢

把遥控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霸道了。不方便的话你加我。

网友E:
这个必须顶,倒计时震动也说说,谢谢!还有可以设置绕点吗?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顶,倒计时震动也说说,谢谢!还有可以设置绕点吗?

倒计时上图了 绕点设置不了 V2只有地面站有这功能那

网友:
SG 最上面一档为升降混控航向角(盘旋)  设置了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
及时雨啊!感谢楼主!

网友:
14SG 里面有多轴模式了???我的怎么只有三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遥控升级到最新版本

升级了 对于操作精灵2 有什么便利么 另外 遥控精灵2 必须还得换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了 对于操作精灵2 有什么便利么 另外 遥控精灵2 必须还得换接收机吧

不换接收 原接收直接对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换接收 原接收直接对频

遥控距离会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距离会延长??

我用14飞1500米

网友: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网友:
我的是大疆S900出厂设定的,自己不会设置,都是使用T14SG的差距咋这么大呢?等待你出教学资料,赞一个

网友(2014-10-20):
很好的帖子,感谢LZ,让我的14SG和3D云台能够很顺滑,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四轴模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G:
楼主  ,有T14SG的升级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有T14SG的升级教程吗?

要有sd卡 然后下载安装升级包 按住home键开机就自动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有T14SG的升级教程吗?

14SG 4.0 升级公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45804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 4.0 升级公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75&fromuid=245804
(出 ...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H:
楼主你好   你是使用的普通接收机连接还是 D BUS连接啊

接收机使用的D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你是使用的普通接收机连接还是 D BUS连接啊

接收机使用的D模式吗?】

D BUS模式

楼主:
接收机原装精灵的不用动 可以直接对频

网友I:
p2v+ 呢~~~也可以直接对频吗~~?看说明书 P2v+是5.8G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p2v+ 呢~~~也可以直接对频吗~~?看说明书 P2v+是5.8G的啊

V都不行啊

网友:
看来只能买  遥控+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原装精灵的不用动 可以直接对频

好的   谢谢

网友H:
楼主   云台的信号线是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啊

我用的是这个二轴云台

楼主:
精灵一代 单天线的也不能直接对频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云台的信号线是接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啊

我用的是这个二轴云台

图片写的啊

网友:
我用7008SB的接收机需要插哪个啊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啊~~~~~收藏先!用的时候借鉴!

网友:
我想买一只T14SG,今天再看了一次,有收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会发图片的,简单明了,现在手机没法上图

请教一个外行问题,T14可以将“设置”输出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个外行问题,T14可以将“设置”输出保存吗?

可以保存到SD卡上

网友:
刚买了个14sg,好多英文都不懂,mode,rec都是什么意思、楼主你的6.7通道的78是根据什么定的,

网友K:
请教楼主7008接收的两根天线怎么放置比较合理,我的现在并着在一起是不是效果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7008接收的两根天线怎么放置比较合理,我的现在并着在一起是不是效果不好啊?

是不好,应该对角放

网友:
要顶,楼主的帖子一定能帮到很多人

网友L:
郑重提示:解锁飞机前所有段位开关必须全部打向遥控背板方向!请问楼主 SD开关也要打到最下面的手动模式档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郑重提示:解锁飞机前所有段位开关必须全部打向遥控背板方向!请问楼主 SD开关也要打到最下面的手动模式档 ...

我的意思是面板上的开关向前打到最顶 侧面的打向背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原装精灵的不用动 可以直接对频

    原来精灵2的控不动,我再用这个14操控精灵,是不是可以做到我随便带哪个控出去都能控制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来精灵2的控不动,我再用这个14操控精灵,是不是可以做到我随便带哪个控出去都能控制精灵?

是的,换控需要重新对频

网友M:
精灵的频率不动,调控的频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精灵的频率不动,调控的频率行不行?

对频很简单,开控,飞机上电,用小螺丝刀按住精灵肚子下面洞里面的小扭,直到连闪四下绿灯,就对上了

网友N:
樓主,你的sc設定怪怪的,一檔不變,二擋20,三擋30,但是實際操作sc二擋沒動做,三擋時混控第三第四都會顯示on這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樓主,你的sc設定怪怪的,一檔不變,二擋20,三擋30,但是實際操作sc二擋沒動做,三擋時混控第三第四都會顯 ...

你没设置好档位对应的混控吧,选sc时,一个是off on off 一个 off off on

网友:
我試試看,謝謝哦

网友L:
请问楼主有7008接收与naza v2的连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有7008接收与naza v2的连线图吗

应该是 S-BUS接线法 一根电源线 一根BUS线 就ok

网友:
刷锅试一下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舵机速度可以调节ls滑杆控制云台俯仰的顺滑度,以及航向角的柔和度,航向角的最大形成分段可以根据需求 ...

请教下LS怎么变顺滑  我是T8FG 没找到舵机慢放功能

网友:
用了7008SB 14通模式吗?还是正常8通道的

网友O:
直接用14SG和精灵2对频去设置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直接用14SG和精灵2对频去设置吗?求解

是的

网友(2014-12-04):
有实验成功的么,一键刷锅

网友:
LZ ,这个跟T8 还是有很多出入的,,,还是希望写个T8FG教程。。。T8的第九通道开始都是模拟了。。。不知道怎么才算设置正确,不敢弄。。。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我已经准备考虑搞一台精灵了噢哈,你应该配合视频 每个设置稍作讲解,再来个从头到尾的设置视频讲解,相信绝B加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舵机速度可以调节ls滑杆控制云台俯仰的顺滑度,以及航向角的柔和度,航向角的最大形成分段可以根据需求 ...

我14的控想用到精灵2上,多旋翼模式调不出,到今天也用不起来,不好意思问,太小白了。

网友:
果然给力啊

网友:
楼主急救;照你的设置了14sg,用原装7008接收机,飞了7.8个起落完全没问题,后来重新校准遥控器后就出现(配置错误)提示。是选用接收机的D模式吗

网友:
楼主啊   你用的什么接收机啊,现在有试过7008吗?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刚打了电话,大疆售后,说不支持7008,D-BUS模式。那我以前怎么可以?我要疯了

网友:
请问一下,SF失控返航的原理是什么?能不能把原装控的哪个开关设成这样呢?

网友(2015-01-07):
必须顶,这么好的帖子,顺便问一下,T8FG可以照这个设置吗

网友:
14SG有多轴模式?我的18MZ都没有多轴模式!

楼主:
升级最新固件就有了 18就不知道了 用不起

网友P:
梦寐已求求的控!请问楼主你的控是最新版本才有多轴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梦寐已求求的控!请问楼主你的控是最新版本才有多轴模式吧!

是的 4.0版本

网友:
顶起,好贴,要求见视频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过设置失控的设置没看懂!

网友:
顶,收藏备用,支持技术贴!

网友(2015-02-11):
不清楚 A2的飞控能照搬么?

网友:
这贴必须赞啊

网友:
请问版主 1楼图片现在停放鼠标为什么没有注解了 是楼主撤销了么

网友:
7008用sbus连接naza v2怎么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很棒的帖子 看的出 楼主很用心。需要的童鞋们 赶紧学习,。

网友Q(2015-03-31):
SA,SB,……SG,在控制其他多轴的遥控上,定义也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SA,SB,……SG,在控制其他多轴的遥控上,定义也是一样吗?

只要是大疆的飞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