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冲浪者滑翔机怪事求助!

楼主(2014-09-04):
凤凰模拟器电直的固定翼打舵动作均正常,模型选择里选滑翔机后,方向摇杆打舵成了副翼,拔动副翼摇杆无反应,升降摇杆打舵动作正确;我是美国手模式2;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正常吗?我在控上面将模型分别设置成固定翼和滑翔机效果都一样!

楼主:
电直和固定翼打舵动作均正常,上面有打错字了!

网友A:
是不是那架飞机没有副翼,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

网友B:
滑翔机一般没有副翼 打方向舵会有一定滚转动作 原理很简单 当飞机转弯时 圆心远端机翼翼端速度大于近端 造成远端机翼升力大于近端 飞机发生向转弯圆心方向的滚转

网友:
换机型重新设定模拟器

网友:
其实有副翼的一样 不过那个翼面升力没有滑翔机大 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架飞机没有副翼,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没有其它可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一般没有副翼 打方向舵会有一定滚转动作 原理很简单 当飞机转弯时 圆心远端机翼翼端速度大于近端 造 ...

还是你懂的多!还懂流体力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