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固定翼或三角翼的最快时速,追求暴力的来

楼主(2014-09-04):
探讨下固定翼或三角翼的最快时速,追求暴力的来
固定翼或三角翼目前哪位魔友有玩过两百公里每小时以上的??什么配置啊?大家一块来探讨下,没有最暴力,只有更暴力。

网友:
玩涡喷吧

网友:
我b2时速过80了

楼主:
....本地已经各种破150了。想破200

网友:
150还是比较轻松的,破200,这个就要掂量掂量了

网友:
歼20 70涵道最高时速167km  ,装完90涵道还未测速度,希望能破200

网友:
目前70涵道最高纪录307km/h(空速管测速)
飞行重量1200g
富力22.2V3300mah55C电流106A功率2300W

网友:
本人用GPS记录到自己飞的最高速度冂:248km。
PNP版的90毒蝎,花牌4200电池。

网友:
有点困难。

网友A:
泡沫飞机 特别是90涵道机  只要配置比较高都能达到200码,但200以上就很难了,原因是泡沫材料的疲软性能,过200码舵面什么的就会受不住了。要更快就要全面加强。固定翼飞高速只能是复材滑翔机高配,这玩意的价格就比较高了。估计最少都要几大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地已经各种破150了。想破200

求教你那破150的机型和配置,我也想暴力飞,近段时间已进蓝岱70十页和JP7012叶

网友:
排除喷气式推进(包括电动和油动,即涵道和涡喷)以为,螺旋桨飞机应该很难突破200KM/H这道坎,平直翼的话,恐怕要超过180都很困难。

我个人目前还是无法接受涵道短命的续航力,而涡喷,暂时还没有条件。呵呵

网友:
我受某竞速大神刺激,入了架翼展1.3米的复材竞速机,看看能否突破200km。
(手上的动力,桨速随便都超过300km)

网友:
高速的意义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你那破150的机型和配置,我也想暴力飞,近段时间已进蓝岱70十页和JP7012叶

歼20 单70涵道 你试试 应该不错

网友(2015-02-23):
引用 网友A:
泡沫飞机 特别是90涵道机  只要配置比较高都能达到200码,但200以上就很难了,原因是泡沫材料的疲软性能, ...

复材的电动太阳鸟怎么样  您有所了解吗?  对200公里以上的配置要求 不高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