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轴距Y6用于FPV的可行性

楼主(2014-09-04):
各位魔友,最近离职在家,一直想自己设计一款机架,主要是痴迷于Y6结构以及黑羊探索PRO的那个前置式云台,最近论坛有一股小轴距QAV的浪潮,所以想咨询一下小轴距Y6(350左右轴距)在用于FPV上是否有什么致命弱点

目前个人所考虑的Y6优点有如下几点
1 飞行性能灵活适合FPV
2 折叠后便于携带
3 上下层桨叶布置故障一个电机后稳定性高于平铺6轴
4 小轴距也能配置较大的桨叶效率较高
5 前部电机夹角可以设计成120度以上,不容易拍摄到桨叶
采用前置式云台也有如下优点
1 云台占高度体积较小,折叠后不用拆卸云台即可携带
2 云台固定于中心版上下层之间,意外炸鸡时云台受到的直接冲击的可能性极小
3 相机视角接近机体中轴线,在穿越时可以更准确的估计空间范围
4 云台相比传统云台靠前,拍摄到桨叶的可能性更小

但是有几个顾虑我一直有点担心,希望魔友帮忙
1 Y6布局如果搭载前置云台,电池势必向后挪位调整重心,是否对中心版设计会造成较大影响
2 Y6布局中心版体积不可能做到太大,否则容易影响下洗气流,那只有考虑多层式布局,重心靠上还是靠下比较好
3 前置式云台的减震方式可以参考黑羊探索PRO,但是他的减震球是否上下部位使用不同硬度的减震球靠下的主要是挤压受力,靠上的拉伸受力
4 350轴距或者450轴距用作FPV是否太大

网友:
这想法和我一样~

网友A:
350的 太小... 我之前350的y6 直接舍弃了 中心板真心小 6个电调加个apm 塞的累 然后改成450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219
之前发的视频和照片你可以看下 另外你可以对比下apm的那个尺寸....

网友B:
为什么不做Y3呢,Y6重很多,时间就减少了。另外我建议做650大小的,然后上15寸的折叠螺旋桨,这样折叠起来的尺寸也不算大。我看到过一款350的,但没云台,螺旋桨大概是8寸吧,可折叠。折叠起来直接放衣服的口袋。这个才是我的梦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3946&extra=

网友:
拍到的全是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Y3呢,Y6重很多,时间就减少了。另外我建议做650大小的,然后上15寸的折叠螺旋桨,这样折叠起来 ...

650的 Y6我有了。。。sky-hero的,飞起来蛮稳定的,特别是垂直爬升和降落,比一般的要稳定很多,考虑Y6是因为他等轴距负载要大一点,Y3的话不太适合搭载太多设备

楼主:
额,你说什么情况下拍到全是桨,我自己在设计图里测试,镜头可以达到120度视角不会进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的 太小... 我之前350的y6 直接舍弃了 中心板真心小 6个电调加个apm 塞的累 然后改成450了
http://bbs. ...

佩服,但是为什么你中心板要限定用三角形呢,350轴距的力臂完全可以采用现在QAV280的那种3MM的碳板,强度足够了,电调也可以从中心版移到力臂上,方便散热和提升中心版内部空间啊,还有,只要中心板不受下洗气流干扰,可以适当增大的啊,那样的话折叠机构也可以做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佩服,但是为什么你中心板要限定用三角形呢,350轴距的力臂完全可以采用现在QAV280的那种3MM的碳板,强度 ...

当时就参照sky hero做的 自己石膏模搞机头罩 主要是为了拉风 而且我这350 也是折叠的 和sky hero的折叠方式一样 特地cnc了折叠铝件 后来也考虑过改中心 但体积 桨 重量等各方面制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就参照sky hero做的 自己石膏模搞机头罩 主要是为了拉风 而且我这350 也是折叠的 和sky hero的折叠 ...

SKY-HERO的Y6因为用的是30mm管,所以电调可以考虑内置,如果你这机架也是用的管内置的电调,也可以相应简化的,而且,如果等比缩小的话,你这机架应该使用16mm左右的碳管,郭溪的碳管总感觉不是很有力哈哈,其实只是个人观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