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AT9的D bus共in功能和naza lite的调试使用

楼主(2014-09-04):
RT,四轴配件一到家(用华坑炸了,飞丢了狗和云台,飞机只剩一堆残骸,不忍直视,最近想到维修),开始了四轴的安装工作,下面是硬件的说明介绍
遥控器:乐迪AT9
接收机:乐迪r9d标准接收机(自带数据回传回传)
多轴架:飞越650空机
飞控   :大疆naza lite
下面开始上图说事儿 机型的选择就是在基础设置里面的机型选择,选择多轴选项,感觉还不错,嘻嘻。遥控器先放下,开始准备大疆的工作
这个是整体的布线,我目前没有装电机,全是用的延长线,包括舵机线,m1-m4号电机的线到时候电调直接绑在电机座上,布线可以整洁清爽,不过这不影响调试 我用的是乐迪的D   bus通道,为什么写dbus的帖子....因为普通连线真的很简单,省心,主要就是dbus信号的错位输出(下面会有说明)。乐迪R9D接收机的d  bus信号输出默认的是第九通道,插的时候注意一下。接收机我是直接用3m泡沫胶粘着的,就在下面,不影响信号的传输。差不多这就是硬件的介绍,下面开始进入软件的介绍了。
第一步:打开你的发射机,选择机型,然后放下你的遥控。
第二步:给你的大疆通电,连接电脑,打开调试软件。
下面说明一下,为什么Dbus比较烦的原因,请看图片 U通道默认输出竟然是第七通道,一开始我没注意,把我快搞疯了,也是我等屌丝从没有用过s  bus功能,具体的通道控制可以在图片上,这是一个说明。
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看到,飞控的u链接的是遥控器上VRC开关,这时候要在遥控器的辅助通道修改,辅助通道。把第7通道的开关设置为SWC也就是第五通道,你说混控也可以,你说别的也可以。下面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了,乐迪默认的第五通道就是飞行姿态模式的选择,而D bus功能的默认输出第五通道就是x1,所以x1的远程调参就不要打开,不然到时候选择姿态,把感度搞乱....亲,祝您爽炸哦(开个玩笑)。下面就说到第二个功能,就是大疆的飞行模式,和上面不同的是这个就是所说的锁定返航点还有锁定航向(使用大疆的兄弟们可以看说明书,我就不上图介绍了)。这时候就是另一个通道,也就是飞控上面的X2通道输出原来乐迪第六通道自定义为旋钮开关,所以我们需要在辅助通道设置一下,找到另一个三段开关swg开关,把第六通道定义为SWG开关,这样基本上开关什么的都ok了,其余的可以在中立点微调里面调试,和一般的一样,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我的辅助通道设置。基本上比较难受的就这一些,还有就是给乐迪的建议,不要把第五通道给强制的定义了,一开始我真心快疯了。祝大家爽飞

楼主:
码字截图真心不容易的啊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帮顶

感谢帮顶   。

网友:
有意思~~~看稳定性了。第一批小白鼠拼命的飞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用这控飞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用这控飞的怎么样?

lite一直用着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lite一直用着不错啊

呵呵,我是说AT9

楼主:
作为第一批试验品....感觉还行,手感和某些问题已经返回厂家,厂家也在修改,总的来说还不错,估计接下来量产的就是神机了

网友C:
这个我已经提过了,乐迪公司技术人员已经在着手解决了。估计下星期,大家就能得到固件更新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已经提过了,乐迪公司技术人员已经在着手解决了。估计下星期,大家就能得到固件更新来升级。

期待的啊

网友D:
听说是上海模型展展出的新产品啊,那AT9跟AT10比起来那个更好些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是上海模型展展出的新产品啊,那AT9跟AT10比起来那个更好些呢?!求教。

看你怎么理解,其实都不差,但是AT9从设计,到软件层面都是自主的,而且AT9我们这100台给后来的人当了小白鼠,估计会更好,10通道终究比9通道多一个通道,总结下来都可以买,我个人的推荐是AT9

网友E(2014-10-13):
问下楼主,你试过失控保护功能有效么,我的在S一BUS模式下接的ZANA一V2飞控,关控后各舵无仼何预设舵量动作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你试过失控保护功能有效么,我的在S一BUS模式下接的ZANA一V2飞控,关控后各舵无仼何预设舵量动作 ...

这么说吧,dji对于失控的反映其实是自动的,调试的时候已经是设置的失控保护,在失控的时候是自动切换,或者是自己选择失控悬停,遥控器上的设置除了油门选项,其余其实没有什么用处。(按照dji的说明书调试,其实一般说明说没说的,你都可以不用管)。dji对于失控的保护就是自动返航,所以起飞之前校准,确定返航点(这个就是自己阅读dji的说明书了,dji的说明书虽然看起来很烦,但你必须看下去,这已经算是傻瓜飞控了)

网友F:
同样新入乐迪AT9,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新入乐迪AT9,顶!

GOOD

网友E:
楼主试过关控后失控保护功能吗,我的AT9在s-BUS模式下,在失控保护中设置各舵数据,并且设置记录成功,并在2分钟以后才关闭发射机,但接收机沒任何反应,接的ZANA一V2飞控,设的失控返航,关控后各舵无仼何预设舵量动作动作,在pWM模式下失控保护正常,是AT9不支持,还是我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过关控后失控保护功能吗,我的AT9在s-BUS模式下,在失控保护中设置各舵数据,并且设置记录成功,并 ...

按道理来说,关控之后,飞行器应该是升到20m然后飞回到记录的返航点,现在我也给不了你我的实测数据......我设备不在身边

网友(2014-12-06):
一直卡在校准那求楼主qq帮忙

网友:
LZ小弟也是用AT9發射及R9D接收於NAZA M-Lite的。
请问:
1 R9D接收如何接NAZA M-Lite飞控?
2, 如何调校失控返航?
谢谢!

网友(2015-04-21):
顶  新手手从中学到东西  有帮助

网友:
姿态模式可以改到别的通道啊,我刚试了

网友(2015-06-14):
电池插头建议换成XT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