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385换风叶尺寸问题

楼主(2014-09-04):
由于原装的马达坏了,看到有107的套装卖,于是买了一套,里面有风叶的,最近原装的风叶坏了,拿出更换的时候发现107的偏小。重量差不多(电子称不精确)。风叶全换了107的,感觉声音又些变化,不知道具体还有什么影响的。请有经验或者理论知识的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本人试过用华科尔瓢虫原厂桨叶,叶片总长为56mm,而JD385原配桨叶总长为59mm-60mm,瓢虫桨叶厚度比jd385桨叶稍薄且较软,但飞行反应却比jd385桨叶较敏捷,速度会增加一点,且旋转风声较静,jd385桨叶较吵..缺点就是瓢虫桨叶比较不抗摔,很容易因为摔机而导致桨叶曲折,而且比较贵...不太适合新手玩....不过最近找到另一个桨叶代替品,它尺寸长度59mm(跟jd385桨叶长度相近),厚度则与瓢虫风叶相近,但硬度比瓢虫桨较强属耐摔型...它就是迪飞达(DFD)出品的F180原厂桨叶...至于飞行反应速度来说,跟瓢虫桨相若而且风声也较静,价钱与jd385桨一样...,所以目前我只用瓢虫与F180的原厂桨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试过用华科尔瓢虫原厂桨叶,叶片总长为56mm,而JD385原配桨叶总长为59mm-60mm,瓢虫桨叶厚度比jd385桨 ...

385资深人士。

网友:
刚买了个388 到时候来这里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