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丰6030断桨,难道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2014-09-04):
260小四轴,以前一直用5030桨,后来买了几对某丰的6030桨,测试下来比5030续航时间长不少,就准备以后都用6030,这两天飞得稍微激烈一点,发现这玩意儿容易断浆,第一次是飞着飞着就掉地上了,炸了两个桨,一个在原地,估计是接触地面以后炸的,另一个桨没找到,想想有可能是在空中就断了,后来换了桨,飞起来不久,在空中眼看着断桨飞了出去,换桨再飞,又断一根,看来是桨的问题,不敢飞了。难道是飞机太重了(加上808,上花牌3S1550mah电池起飞重量600克)?还是我买到山寨桨了?

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应该是山寨的吧 反正我觉得fc的6045还可以...便宜又好用

网友:
很正常的好吧,6045硬很多

网友B:
是不是你桨压得过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山寨的吧 反正我觉得fc的6045还可以...便宜又好用

好吧,转604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桨压得过紧?

正反扣的桨夹,没拧很紧,稍微紧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反扣的桨夹,没拧很紧,稍微紧上就行了

那试试乾丰的尼龙6030吧,我准备买来试来,说是结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试试乾丰的尼龙6030吧,我准备买来试来,说是结实些。

加强型那个?贵啊,1对顶2对

网友C:
某丰的6030 , 就是太軟 , 起飛重量大一點 ... 飛行暴力一點 ... 都很易斷槳 ,
6030斷槳炸機不只你我 , 近幾個月都聽不少 , 現在轉用 6045 , 比較硬 , 升力都大一點 , 但要注意電機及電調會否過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丰的6030 , 就是太軟 , 起飛重量大一點 ... 飛行暴力一點 ... 都很易斷槳 ,
6030斷槳炸機不只你我 , 近 ...

原来如此,明白了,这就下单6045去,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丰的6030 , 就是太軟 , 起飛重量大一點 ... 飛行暴力一點 ... 都很易斷槳 ,
6030斷槳炸機不只你我 , 近 ...

250小四轴有没有可以替换的桨啊?目前只能用503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50小四轴有没有可以替换的桨啊?目前只能用5030的

5030不大問題 , 只是可用6吋的話 , 用6030就不太可靠聽說斷過6030的都轉用6045, 我都試用了2天 , 未現問題 ,升力大得多 , 但電機溫度高了一點 , 未算燙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30不大問題 , 只是可用6吋的話 , 用6030就不太可靠聽說斷過6030的都轉用6045, 我都試用了2天 , 未現問 ...

是的,周末转用6045,暴飞了几个电,感觉还不错,电机是比较热,可以上手几秒钟,体感估计50度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30不大問題 , 只是可用6吋的話 , 用6030就不太可靠聽說斷過6030的都轉用6045, 我都試用了2天 , 未現問 ...

什么牌子的6045桨好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6045桨好用呢

到某寶找找 , RMB5 一對的 6045 應該沒其他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某寶找找 , RMB5 一對的 6045 應該沒其他選擇

OK,谢谢啦

网友:
某丰都是山寨品,何来正版一说?
你买桨的时候上面有厂家地址电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周末转用6045,暴飞了几个电,感觉还不错,电机是比较热,可以上手几秒钟,体感估计50度的样子

別人說我都不信 , 現在由6030轉用6045 , 飛行時候真得靜很多 , 沒有6030那麼大的風聲 , 但換來一把很高的聲音 !!!
現在飛機要在8-10米內才聽倒接近 ,
要是6030 , 30米外還聽倒

网友E:
马刀桨很结实,谁用在小机上面过?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E:
马刀桨很结实,谁用在小机上面过?

马刀没这么小的型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別人說我都不信 , 現在由6030轉用6045 , 飛行時候真得靜很多 , 沒有6030那麼大的風聲 , 但換來一把很高的 ...

1806电机能用6045的?我用6030炭桨好象不是很稳,有机友建议用503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06电机能用6045的?我用6030炭桨好象不是很稳,有机友建议用5030桨!

没问题,我现在就用6045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现在就用6045桨

好的,我也试试!

网友:
你没买到假货或者山寨,某丰的6030就是这么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