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求助XG8、RG831B和NAZA V2如何连接和设置?

楼主(2014-09-04):
新入手H4机架配V3508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已经基本装配完毕,由于使用的是JR的XG8遥控器配合RG831B接收机,如何连接NAZA V2飞控,遥控器上要如何开模型,找不到XG8配合NAZA V2的教程,希望各位大神帮忙,主要是遥控器上选择固定翼模式以后要选“双副翼”和设定“V型尾翼”就不知道要怎么选了,连线情况见下图

网友A:
我给你是一样的控,接受机和飞控的链接模式参照naza-M的的即可。至于遥控器选模型,我记得我就是固定翼选定之后,其他选项,都是使用的默认的哈,然后你对频试试就知道哪里不对了。试的时候注意不要上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是一样的控,接受机和飞控的链接模式参照naza-M的的即可。至于遥控器选模型,我记得我就是固定翼选定 ...

谢谢,我感觉用天地飞和福特巴的人特别多,JR的成小众了

网友B:
不要选择翼型,固定翼模式,你选翼型搞个毛?手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选择翼型,固定翼模式,你选翼型搞个毛?手贱?

遥控器上建模型的时候跳不过的选项,不选建不了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建模型的时候跳不过的选项,不选建不了模型。

同用XG8我咋没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XG8我咋没出现你的情况。、

貌似要选择机翼类型的吧,选NORMAL还是其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要选择机翼类型的吧,选NORMAL还是其它~

normal就是无翼型

网友A:
飞飞机的飞机的意思,就是选NORMAL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飞机的飞机的意思,就是选NORMAL

谢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