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的发动机,5毫米的单进水口是否够了。

楼主(2014-09-04):
如图,tiger king虎王27的发动机,只在船底埋了一根5毫米的进水管,60的全浸浆,进水管离浆100mm伸出船底截断磨平,不知道水冷是否够了,因为马上要喷漆了,不想喷完漆以后再改,请高手指点,不够的话就要改船底双进水。

网友A:
不清楚,我是两路进水。原因之一是之前小松发动机因一路进水,偶发事故进水堵塞造成失水无冷却而造成拉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是两路进水。原因之一是之前小松发动机因一路进水,偶发事故进水堵塞造成失水无冷却而造成拉缸。 ...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一根也行  两根不过更可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是两路进水。原因之一是之前小松发动机因一路进水,偶发事故进水堵塞造成失水无冷却而造成拉缸。 ...

这是群里模友发的自己的船图,经过模友指点,需要再加4个进水口,加上原来的1个进水口,改5进4出。哎,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也行  两根不过更可靠一点

虎王的发动机,进水口是6个,群里模友说,一般是改成3进2出,排气管2个,总共是5进4出。有点奔溃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王的发动机,进水口是6个,群里模友说,一般是改成3进2出,排气管2个,总共是5进4出。有点奔溃的感觉 ...

汽油發動機冷卻是重要的,而且要單獨性才好!

网友C:
一个发动机的工作不是越多进出水咀好的.要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发动机较佳的工作效率温度是70一80度.高不好.低也不好.其实单发动机一个水咀己足夠了'有时一个水咀也要分半来用配合发动机旳工作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发动机的工作不是越多进出水咀好的.要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发动机较佳的工作效率温度是70一80度.高不好. ...

同意楼上说法!出水比进水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出水比进水更重要!

什么意思?

网友D:
一个进水口,对应两个出水口,不会比两进两出差。个人感觉,供参考。
还有,机器的冷却真正能带走热量的是进油,新鲜的油气混合。水冷是辅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进水口,对应两个出水口,不会比两进两出差。个人感觉,供参考。
还有,机器的冷却真正能带走热量的 ...

假如一个进水口堵塞了,10个出水口都没用,所以进水出水同样重要。
船用两冲程机器水冷和油汽冷却缺一不可,否则发动机一定出故障。两种冷却缺失造成的故障我都见过,其结果都是拉缸。所以两种冷却同样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个进水口堵塞了,10个出水口都没用,所以进水出水同样重要。
船用两冲程机器水冷和油汽冷却缺一不 ...

两种冷却当然不可少,但要发挥机器性能得分个主次。不管几冲的机器,不管是水里的、地上的、天上的都是两种冷却方式共存,燃料的冷却是直接有效的。至于堵住了,那个是另外回事。不过弄船都有强迫症,自己觉得怎么弄心里踏实就怎么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种冷却当然不可少,但要发挥机器性能得分个主次。不管几冲的机器,不管是水里的、地上的、天上的都是 ...

不清楚这个主次在实际应用中怎么分。。。。。。

还有,地上的车模、天上的航模,似乎一般都不是水冷的,一般都是空气对流散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主次在实际应用中怎么分。。。。。。

还有,地上的车模、天上的航模,似乎一般都不是水冷 ...

对,其他的没水就用空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种冷却当然不可少,但要发挥机器性能得分个主次。不管几冲的机器,不管是水里的、地上的、天上的都是 ...

你根本不了解船,你说的两种冷却方式共存,对于船,那种是主要冷却方式,你说说?

网友F:
最低要求至少3进3出 或者更多~ 尤其是缸套机~对冷却的要求更好~ 什么1进2出的神话就别说了~
最好一路就冷却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不了解船,你说的两种冷却方式共存,对于船,那种是主要冷却方式,你说说?

还是老大你直接了当

网友:
请大家分析一下別人所说 !
其实我的观点如下:
1)油料和润滑油供应不足,多多水冷也会拉缸 !
2)水冷入口睹塞是别论, (水中雜物多再睹你2-3个也会的...) 天意啊 !!
个人知識是很重要的,一看出水口沒水嘖出便应立回航检查,一感觉发动机腿软叫不起來也要回来...
还有发动机是有正常的工作温度的 ! 別以为一定水多是好的...凡是燃料能量发挥是需要幾种配合的,空氣混合/压缩比/最後便是温度稳定的工作了 !
其实老men和HHY是说对了很多正確的解答 ! (能明白的人各自修行了)

网友A:
陈师傅这稀泥和的好

网友:
模型船用汽油发动机.水冷肯定是主要的,但要使发动机在额定敀cc容积汽缸内发挥得更好.就要有一个合适旳温度使发动机燃燒得更好.也给一个好的点火环境.也使发动机因散热过多做成无用功损失.所以一般重視发动机效率的人也很重視发动机工作温度旳.工作温度也是靠凋整水冷出入水管来硧定.如果认为不搞那么复杂.那多几条水管也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师傅这稀泥和的好

不明所说,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不了解船,你说的两种冷却方式共存,对于船,那种是主要冷却方式,你说说?

不用了解船,机器和船是两回事,只要是机器混合气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低要求至少3进3出 或者更多~ 尤其是缸套机~对冷却的要求更好~ 什么1进2出的神话就别说了~
最好一路就冷 ...

不是神话,我的船就只有两个4mm进水,一个冷发动机,一个冷附属设施。
此问题不用争论了,各自按自己喜欢的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神话,我的船就只有两个4mm进水,一个冷发动机,一个冷附属设施。
此问题不用争论了,各自按自己 ...

呵呵~ 机器的缸头温度 直接导致了机器的最大马力  冷却和温度同时重要~ 您只是没有用过缸套机 不知道温度过高的时候 不单单会引起拉缸,而缸套或者缸头的膨胀导致功率的降低才是用水冷真正的目的~新手就不要在这里瞎扯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机器的缸头温度 直接导致了机器的最大马力  冷却和温度同时重要~ 您只是没有用过缸套机 不知道温度 ...

我用过3H,在老虎还没出来的时候,也没拉缸。
JG我也2个。
不管什么机器,要看它的出功,合力使用功率才是重点。
请不要打击“新手”人人都有空间发表言论,无论老手新手
我想很多“老手”也未必会发言
在这只是个人说说自己的看法和经历,怎么采用是自己的事!
我要有了时间还要慢慢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了解船,机器和船是两回事,只要是机器混合气才是最主要的!

那为什么需要水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需要水冷?

不是说了吗,两种冷却都要有,我是认为油气更重要些。
好了,喜欢多水就多水吧,喜欢多油就多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了吗,两种冷却都要有,我是认为油气更重要些。
好了,喜欢多水就多水吧,喜欢多油就多油吧。。。 ...

富油能跑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富油能跑快吗?

可以不烧机器
跑不动再调
跑得快跑得久的不一定是收油针收出来的
合理的油气混合比,以及混合气在发动机内合适的流动惯性,在整个过程中带走热量并做功
所以不是什么多就好,合适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烧机器
跑不动再调
跑得快跑得久的不一定是收油针收出来的

据我知道的,混合气体温度越低,所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更足。
真车涡轮车为什么要加中冷,模型车为什么要加油路冷却,你靠混合气体帮你带走热量达到冷却目的,明显是有问题的。谐振管为什么要加水冷,回压的气体需要冷却。总而言之,连混合气体都需要冷却,你却靠混合气体来冷却,能跑快吗?很多人以为冷却仅仅是热胀冷缩,过热拉缸更多是高温的缸壁不能更好的形成油膜导致拉缸。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滚针烧结。本末都倒置了。船还能跑快吗?可能是你玩过车,除了,1:8 on road,需要用到60%甲醇油来冷却发动机。以混合气体来冷却发动机我还真少见。呵呵,特别是带环的发动机,因为有缺口,过热热胀冷缩会导致岗顶漏气。带环的发动机是越冷越好,为什么大文说只需要到80度的温度。甲醇机想法,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环境,车模一般140度左右,无环发动机需要温度来膨胀,利用油封来密封。

网友:
我是一直用2路4mm进水,冬天掐掉一路,否则功率无法完全释放。从未出现过热。

网友:
据我所知,楼上这位“不了解船”的“新手”,在银川可是拿了双冠的哦

楼主:
虽然我是新手,但在磨合时自来水开得很大了,发动机怠速温度在40-50之间,中速温度在70-90之间,高速没试,感觉在水里跑自吸水不会有这么大的水流量,所以才会提这个问题,还是决定改造多加几路吧。

网友:
谈一下我的看法:
1、HYHY人家说的是没有错的。在二冲程发动机中,确实是排出的润滑油带走了发动机中的热量。只带走的热量不足以使温度达到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温度(此温度不是指理论上最能发挥发动机功率的温度),所以空模发动机还需要风冷,车模发动机大大的散热罩,海模发动机需要水冷。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二冲程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由润滑油带走热量这点都是基本的。
2、每个人对发动机使用或者认识情况不。所以,在船上加几路水冷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吧。从我个人而言,我是习惯水冷多些。现在用的虎王发动机是三进三出。当然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保持三进三出都用的,而是根据季节温度的不同,"关停“个别进水出水。其实,相对进水孔多了对船速的影响因素,我更关心的是稳定性,毕竟郑州的夏天酷热无比,能够提供充足的冷却水,有冗余,令发动机稳定的表现才是我需要的。所以,你的发动机选用多少进水,出水,还是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定。
3、从楼主的图上看,你现在这个进水方法用一路进水,我个人看法是不行。因为如果汽油V用一路进水,那最好是用突出船底的那种进水(好像一个突出的凹槽),之后通过三通管在分成两路进水。但是你这种船底进水的方法,进水量相比那种少些。所以,个人建议你用虎王发动机,最好(最少)两路进水,发动机的出水再连接冷却法兰和谐振管。

楼主:
是虎王机,这是磨合图,水流很大,怠速在40-50作用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烧机器
跑不动再调
跑得快跑得久的不一定是收油针收出来的

这个帖子应该继续争下去~ 虽然对于油气混合气 带走热量是知道的~ 但是所能带走的热量 相对于整个缸头的热量恐怕是微乎其微的~比如不用水冷~还能够冷却多少呢?
既然开始说了 就最好能说个明白~ 到底这个缸头水冷  冷却了什么?缸头的温度 有环的汽油机应该是个什么情况?
片面的解释不能代表您的观点是正确的~ 论坛死气沉沉很长时间了~大家都只是打开看看~ 因为没有有营养的帖子~
大神为什么总要等有空再说?就这里说说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了吗,两种冷却都要有,我是认为油气更重要些。
好了,喜欢多水就多水吧,喜欢多油就多油吧。。。 ...

我也没注意看~原来您就是卖给我V的四川黄师傅,在这里先说下对不起~
但是虽然您是前辈,难得您偶尔也来论坛逛逛~自您把您的旧V卖我开始到现在,有N多的问题没人给我解答~这回可逮着您了~
关于缸头水冷 还有混合气冷却的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是认为都有  而到底缸头热点好 还是冷点好~ 没有一个定论
光说要个合适的温度?什么是合适的温度?怎么判定?水冷是越多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 出水直径大于进水直径到底是增加了流速 还是减少了流速?
一路水冷单独冷却一个位置 还是顺序冷却几个位置? 几路水冷同时冷却缸头的时候 到底是好是坏?会不会因为进水的先后次序互相抵消压力?无缸套的机器水冷影响了什么?带缸套的机器水冷又影响了什么?
成群结队的问题~ 大神啊 说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据我知道的,混合气体温度越低,所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更足。
真车涡轮车为什么要加中冷,模型车为什么要 ...

其实这个帖子看似无心的一问,问出了发动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想不清楚的问题 这里问一下
一,在发动机工作过程当中到底对油气混合气的浓度是否要求是一致的?因为汽油机的油针跑的过程是不调的,而因油箱里面的油量变化以及跑起来的惯性震动等等原因
供油的压力应该是在变化的,这也会导致油气混合气的浓度的变化吗?
二,带缸环的汽油机缸头,在工作过程当中,缸环是否膨胀?缸套是否膨胀?有没有可能合适的温度下 缸环和缸套配合的更好 从而让发动机的功率达到最高?
那既然需要温度让缸环和缸套膨胀了,是不是就是说过多的水冷反倒会影响机器的动力?
三,既然说到了混合气体冷却的问题,那么以27CC排量的机器计算,以每分钟1.8W转来说,是不是机器每分钟就要吸入486升混合油气 排出相应的废气?
那这486升混合油气所能产生的冷却效果到底有多少?
四,二冲机油到底是参加了燃烧还是只进行了挥发?
五,化油器的调整恐怕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那化油器的调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理想的状态?机器在不断的运转磨损过程当中,这个理想的供油状态是不是在不停的
改变的?大致试往什么方向改变呢?
好吧,我承认 我才是真正的新人~ 大神 救救我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据我知道的,混合气体温度越低,所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更足。
真车涡轮车为什么要加中冷,模型车为什么要 ...

你走了一下题 !
但也解釋一下你说车的问题,你都说了增压~每经過高速的压缩作用都会增加熱量的 !! 所以便要強制式冷卻配合运作才行....
跑街的车和赛车也像我们的模型船,街车开开停停的所以一定在水箱加散熱扇,而赛车跑高速不停的 ! 单撞上的气流便足以散熱,所以是没有用散熱扇的 !!
其实总说模型船跑速道的和像真船要求的進水方式也有不同的....
所以在多比赛吸收经验和同好多多交流学習是最重要的 !
本人须玩模型船有40年头了,什么船也多玩过...但也在不断学習,研究新的事物...这才是我覺得玩船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是新手,但在磨合时自来水开得很大了,发动机怠速温度在40-50之间,中速温度在70-90之间,高速没试, ...

有看到你的单一進水位置严重错误 ! 不能对著轴線中的 !!
因为那是產生气泡的区域...改在左右二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据我知道的,混合气体温度越低,所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更足。
真车涡轮车为什么要加中冷,模型车为什么要 ...

很多的问题的确需要讨论,
      关于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需要中冷,已经有大师回复了,我就不在重复,关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冷却,
      谐振管加水冷,这是我要讨论的,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安装,而不是冷却回压的气体。因为模型发动机的转速高,排气每次的频率很高,虽然有不少船加了排气管前面的水冷,但里面流动的水和你想要冷却的气体他们热交换的时间根本就达不到,而且谐振管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管子形状的变化真空区的形成加速排气的效率,同时还有一定的气流返回而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的,所以我认为谐振管加水冷是为了安装的胶圈不至于坏掉。当然我看到过菜刀佬把排水口接到管子排气口的位置有些不理解,当时有机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问他,现在再也问不到了。哎,他到底是为了好玩,还是水雾消点音,还是提现自己的格调只有我们去感受了......
      至于玩车玩船玩飞机,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的确很早以前跑过油动越野现在又在溜溜mini-Z,我就喜欢冒烟的机器。。。。。。飞机从HIROBO 30一直飞到现在的亚托700都是油的,目前只有一个500电了留了下来,固定翼从50CC的单缸到100,170cc的双缸,飞到超大的220CC四缸汽油发动机,都需要合理使用油气混合比,再用其他冷却来一起调整稳定机器的工作温度。至于有人说到80°,这也要看测量的是那个位置吧!

网友:
什么几进几出都是自欺欺人的事,在船模上一台工作正常的发动机一进一出的水冷足够了有时还会过多。发动机吸进混合气到排气过程会带走大部分热量。当发动机超负载或点火时间不对这个自冷就失效,这样你给几进几出的水冷是可以冷下来,但实际的工况给强冷掩盖。发动机自身工作的自冷是主,水或风辅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帖子看似无心的一问,问出了发动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想不清楚的问题 这里问一下
一,在 ...

真没想到一下这么热闹,以下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实用,讨论着玩吧
      发动机的油气混合比浓度,我想在各种不同的状态需求是不一样的,怠速-加速-高速,应该从小到大,因为从需求上说功率也是由小到大的变化,从我们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来说应该是这样吧?至于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运行的稳定性,那就关系到了玩机器人的核心改造点:进气角、排气角、扫气角、晚关角等,从实际运用来说这些角度都应该跟随工作的需求来变化,但限于模型机器的体积和空间以及成本不可能去做这么多的完善,所以有一个宽泛而能配合的适用体系就可以了。
       受热膨胀是大多数物质的特性,(热缩膜除外),过多的水冷能如果把机器冷到一个不利于工作的环境温度我想在夏天不容易,冬天只有2-3度的时候有充足水路狂冷机器可以试试。
       关于计算的每分钟进气量我没算过,我认为:足够的油气进入机匣后包围了机器内运作的所有物件,在高压的过程中带走了这些部件的热量(这个交换的效率跟排气管冷却效率完全不一样哦),如果没有足够的混合气带不走曲柄上、轴承上的热量相比由于机械摩擦这些部件的热量将只能通过热传导至有水冷的地方冷却,那么高的转速能等到这种热的传递么?所以水冷是外围控制和调节,机器内部部件的冷却是外围水冷不能解决的,但外围水冷控制了大的环境。
       现在的机油有太多添加剂,主要功能还是润滑,降温,提高动力,是否参与燃烧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机油点不着
       我感觉汽油机化油器还是比较好调的,我的原则高速能减下来就可以了,比较我们的机器是在同一海拔运行,不像无人机在高差几千米的范围运行要求那么细致。
       新不新手我觉得没啥,有兴趣才是关键,要说新手,海模我也是11年10月才正式参赛的,这两年去广东分站赛V级也闯祸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的问题的确需要讨论,
      关于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需要中冷,已经有大师回复了,我就不在重复, ...

个人认为.按cmb35的设计来说。排水管接到排气囗处旳作用有几个原因.1.可保护接囗胶圈.2.防止排气囗旳特高温做成固定缧絲松脱.3.更重要防止更高热量由排气囗传给下面机合.燃燒室有水冷.这个燃燒室出囗沒有水冷.机合的温度高对油气是沒有好处的.cmb35的排气囗就有水冷。其它自已改裝的未見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走了一下题 !
但也解釋一下你说车的问题,你都说了增压~每经過高速的压缩作用都会增加熱量的 !! 所以 ...

是废气令涡轮整个涡轮增压器高温导致新鲜空气被加热,不是你说的高速增压而增加热量,自己百度一下中冷器的作用吧。
另外中冷器不是说的电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的问题的确需要讨论,
      关于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需要中冷,已经有大师回复了,我就不在重复, ...

你说对,但是实践过,同一部发动机,排气管加了水冷和没家水冷,就是能不能叫起的区别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没想到一下这么热闹,以下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实用,讨论着玩吧
      发动机的油气混合比浓度,我想 ...

我觉得搞清楚混合气体是保护别人还是受别人保护的问题,我观察了很多海模发动机。水冷冷却的部位正正是压缩开始做工的部位,相对来说,排气口上边缘,应该是温度最高的,先抛开热胀冷缩的问题按道理说最这一段是越冷越好,因为混合气体不会吸收过多的热,从而爆炸能量更足。当然这是在风油比合理的情况下而谈。至于排气管发动机口段的水冷同样道理。不过有人说是水冷保护胶圈,我就不敢苟同了。那cmb原装排气管连接管距离排气口那么远,那岂不是胶圈不都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很多的问题的确需要讨论,
      关于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需要中冷,已经有大师回复了,我就不在重复, ...

BOBO 把水冷出口引到排气管末端主要是为了降低分贝,这个我可以替他回答你!
水冷排气管是有一定作用的,包括你提出的避免硅胶管或者胶圈的***老化。
冷却排气不是直接的。冷却排气管,让气体周围的环境温度下降以保证稳定的谐振点这个比较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BOBO 把水冷出口引到排气管末端主要是为了降低分贝,这个我可以替他回答你!
水冷排气管是有一定作用的 ...

是的,不然的话回压的气体遇到排口的高温,早知失去本身混合气体的作用了。

网友:
顺便说下,拉不拉缸不一定都是水冷的问题。油料洁净度,引擎内部金属屑,轴承破损,润滑比例。。。。。一堆原因都可以导致拉缸。

单说水冷,09年内蒙包头的预赛中,我新的V15初下水,水冷进水口有问题没发现,导致引擎一直过热,跑一下就软下来。
但是又不是回航马上能解决掉的问题,只好硬着头皮跑完预赛。回来后引擎温度还很高,基本没压缩,以为是拉缸了。
拆开后并没有出问题,冷却后压缩恢复。
一进一出,冷却引擎,排气口,排气管!

网友:
个人觉得两路水冷是足够的,拉不拉缸很多时候是机油太少。
发动机只要保证一路水冷畅通冷却是肯定足够的,刮水设计不合理刮不上水另说,单一路刮水的话还是有点不塌实的感觉
船底刮水嘴每多一个,船就多出不少阻力,影响速度。一切看个人测试吧. 至于什么发动机工作温度影响动力,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浮云,温度跟你几路水冷关系不大,温度跟发动机的设计有多少冷却面积关系更大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富油能跑快吗?

正常来说,汽油机训练和平时跑都是建议稍微富油点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来说,汽油机训练和平时跑都是建议稍微富油点跑的

我们恰恰相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废气令涡轮整个涡轮增压器高温导致新鲜空气被加热,不是你说的高速增压而增加热量,自己百度一下中冷器 ...

这我祇简单说,而风扇是说水箱的冷郤 !
其实排气那温度不是直接傳熱的主因,看清楚2边增压气的顏色便知道了...
所以早说个人简单說一下是会有人不同想法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我祇简单说,而风扇是说水箱的冷郤 !
其实排气那温度不是直接傳熱的主因,看清楚2边增压气的顏色便知 ...

你先百度一下再说吧,我说会错,百度总不会错吧。中冷器是水箱冷空气,汽车只是空调才会用到电风扇。
还有颜色,也许只是心情,但是我知道的,那根蓝色的管子是真空管来的,避免已经冷却的空气被发动机机舱的高温再度加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不然的话回压的气体遇到排口的高温,早知失去本身混合气体的作用了。

这个说管子的调频点还可以,當然被压回去的都是已经混合好的未全燃燒气体本身也未達压缩比和火头配合的温度...
最高是缸体內爆炸的温度啊 !

网友I:
那我只能呵呵一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管子的调频点还可以,當然被压回去的都是已经混合好的未全燃燒气体本身也未達压缩比和火头配合的温 ...

高温是氧含量下降最终或许会变成富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我只能呵呵一笑了

呵呵。其实为什么要比赛前的练习就富油呢?难道比赛需要快船,练习需要慢船?要是你想比赛为什么不多备一台机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先百度一下再说吧,我说会错,百度总不会错吧。中冷器是水箱冷空气,汽车只是空调才会用到电风扇。
还 ...

刚你又说主因增压气的熱量会直接產生熱力?
水箱後的大风扇是吹空调压缩泵用??
那么當一些汽车水箱温度一高,便自动啟动风扇是什么作用..1

网友I:
稍微富油一点极速上的差别并不是你想想的那么大的,相反加减速会更好一点。训练差两三码有关系吗,如果说钱多不怕伤机器那我还是想不出贫油训练的理由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稍微富油一点极速上的差别并不是你想想的那么大的,相反加减速会更好一点。训练差两三码有关系吗,如果说钱 ...

我有说过练习时候贫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说过练习时候贫油吗?

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你又说主因增压气的熱量会直接產生熱力?
水箱後的大风扇是吹空调压缩泵用??
那么當一些汽车水箱温度 ...

第一,我说的是废气涡轮跟增压涡轮是一体的,本身整体温度就很高,就会加热新鲜空气,不是你说的压缩加热。
第二,任何空调冷却的是冷凝器不是蒸发器。在水箱背后,跟风扇夹着哪个是冷凝器,冷凝器,是冷凝器。不是水箱。
第三,你所听到的水温高会自动开风扇,那还不如一直开着?你听到的声音是,你设定了26度空调,车内温度达到25度,车

网友:
你找到我说贫油的字眼,请你吃月饼,美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高温是氧含量下降最终或许会变成富油吧

錯了,因为是~混合好的增压气体,氧份十足...所以更易燃燒 !
分别就是2衝和4衝的不同方式了 !
所以我最怕别人越说越离题的沒完沒了分析,要就另开题讨论,有兴趣的自然会聊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錯了,因为是~混合好的增压气体,氧份十足...所以更易燃燒 !
分别就是2衝和4衝的不同方式了 !
所以我最 ...

就温度而言是,4冲2冲区别不大,关键是就是温度对氧含量的影响,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不瞎说。
高温的空气密度小,如同在高原。

楼主:
作为提问者,我说两句,首先感谢大家提出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在大家激烈的讨论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是个新手,在论坛潜水一年多,各种查资料,学经验。这是我的第二条船,也是第一条V,淘零件,动手做,花费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精力,前前后后四个月,家乡是小地方,没人带,只能自己查资料,慢慢摸索,进水管安装方法也是网上查来的,在安装过程中发现存在可能发动机温度过高拉缸风险,所以才来问大家。我做船模的主要目的,第一是享受自己动手的快乐,第二是自己学会了以后,将来带家里两个小子玩(一个两岁、一个满月),培养他们的兴趣和动手能力。说实话对于我,速度不是第一位,稳定才是首位,对于部分模友说的多路水冷带走能量、影响速度,我并不是很在意,既然这种安装存在风险,那我就肯定改。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将来有什么问题还要麻烦各位了。

网友J:
此题无解。
用同一台发动机包打春夏秋冬的,只能说这样使用发动机的还太粗犷,没有精细的使用发动机。用0度的水和30度的水同样的流量对同一台机器进行冷却,结果会差异巨大。而不同的发动机缸套活塞配合程度不同,最适合的工作温度也不一样。因此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人纠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应对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还有,水冷堵塞的情况不讨论,只要水路是畅通的,冷却后的发动机问题就不会超过100度。船速能提供的水冷量是足够的,多考虑下机器上冷却水嘴孔的大小更好而非几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没想到一下这么热闹,以下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实用,讨论着玩吧
      发动机的油气混合比浓度,我想 ...

论坛和群里的大神大多在潜水~ 即使不潜水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别人也不会回答你或者说一两句话说不清 不好回答~
竞速海模所需要的知识涵盖了很多方面~ 如果系统的归纳 恐怕几本书都写不完~ 当然也没人写这个书~
越来越多的新手 个人投入到海模圈子里来~ 这些人大多和我一样 一个人玩 方圆数百公里都没有一个同好~ 比如我不得不开车来回600多公里到郑州和船友聚会一样
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玩 自己跑~ 那这其中太多太多的问题 就不好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 可能连出现问题的原因都是不确定的~
既然有论坛,有群  我还是希望新手提出了问题  老手知道的 有那么几分钟闲时间回答的 能回答一下~ 您的宝贵经验可能是您花钱买来的 共享给其他人会更加的欢乐~
为了不让这个帖子这么快就结束~我再问几个问题
一,硬轴轴系由于结构原因 只有头尾有轴承 且尾端的轴承还是个自润铜套~ 那么使用自润铜套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二,硬轴在高速运转过程中 轴是不是甩动的?
三,推力轴承用在硬轴轴系上的效果具体如何?是很快磨损?还是可以顺畅运行?
四,轴系的润滑有在下水前打进去一点润滑油的,有装了机油杯想持续润滑的。那到底轴系的润滑应该怎么样才是够用的呢?
这里说点私人情况,我的船 加满一小杯机油 在岸上 大约7 -8分钟会自然流完~ 如果下水大约20分钟以后 机油只会少三分之一,而机油杯里面的东西变成了白色
的乳状粘液~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大神,希望继续解答~

网友A:
请问有没具体数据说明一下,到底一路水冷跟两路水冷或多路水冷,效率差了多少?是哪个数据反映了效率的差异?数据说话最客观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按多了一下结果同样的问题问了两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和群里的大神大多在潜水~ 即使不潜水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别人也不会回答你或者说一两句话说不清 不好 ...

使用自润轴承,我想一是因为体积,二是就算有这么小的滚珠轴承,在水里这么小的轴承也活不了多久吧?
轴尾因为浆的平衡性或润滑轴承的磨损是有一定摆幅的。
推力轴承增加不了传动的效率(至少测不出速度的增加)而是保护了它前面的那颗轴承,使那颗轴承的使用寿命更长,推力轴承自身运行没啥问题,即使找不到能承受2w转的推力轴承装上去也可以照常使用,磨损还没见到,保持架散掉有碰到,所以多个东东多个鬼呀。
轴系当然是一直有油最好,每次跑前加油,但到最后油够不够也没法顾忌到了,玩嗨了也顾不上船大爷了......
你说你跑的情我觉得应该是又混合了汽油又混合的水的机油,如果跑得久我看我的船是化油器附近有你说的情况,油杯的油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论坛和群里的大神大多在潜水~ 即使不潜水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别人也不会回答你或者说一两句话说不清 不好 ...

用自润滑轴承体积小,更换方便,也有人用5X9滚针轴承的,但钢对钢的转动应该比较伤轴,换自润滑轴承自然比换轴方便很多。
硬轴是会甩动的,如果轴承间距离过远,轴也会受力略微弯曲的
机油只不过是润滑轴承的,一般轴承也要两三个月才会换一次,个人觉得油杯没什么意义,机油遇水会变白色,如果你轴承机油加太多了那么跑一会轴承附近就都是乳白色的了,这叫机油乳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自润滑轴承体积小,更换方便,也有人用5X9滚针轴承的,但钢对钢的转动应该比较伤轴,换自润滑轴承自然 ...

轴系里面加机油,一个是润滑,一个是防锈(这是收船回来加的),至于说作用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别人加,我也加。不加的话有时候会很大噪音。反正应该是有作用的。滚针放在轴系桨端处我倒没试过,不过见现在O轴系桨端放过是滚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具体数据说明一下,到底一路水冷跟两路水冷或多路水冷,效率差了多少?是哪个数据反映了效率的差异 ...

你提旳问题我就根据我自已的机给你一个参考吧.船底两水冷出.3厘内径.一水冷供发动机.发动机两水冷出分别供排气管两水冷部分.另一水冷单独供化油器冷却.汽缸旳温度一般用***手摸感覚.绝对可以烫到手.但火咀附近滴水绝对不能有蒸气現象.估计缸头下部70一80度左右.上面更高些.至于效率差多小.自已感觉是夠温度发动机呌得特别爽.加减速感觉好些.如果將缸头打开来看.缸内特别光亮及光滑.积炭很小.如果温度偏低.积炭较多.缸内不光滑.用一段时间缸内就会有较多拉花的水线出现.这就是我个人的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提旳问题我就根据我自已的机给你一个参考吧.船底两水冷出.3厘内径.一水冷供发动机.发动机两水冷出分 ...

谢谢大文!
化油器冷却是指你那个马肚进气的那种?

网友:
如果是金屬化油器座都可用。它可使机器更稳定。

网友:
降低进气温度,提高进气密度,从而提高效率!是这个意思吗大文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提旳问题我就根据我自已的机给你一个参考吧.船底两水冷出.3厘内径.一水冷供发动机.发动机两水冷出分 ...

遇上一个同好。(化油器水冷)

网友:
1.排气管水冷需要,但不是越冷越好,弯管段的温度影响到空气的密度。也就影响到谐振回压的压力大小。也就是谐振的效果。水冷的多少还是要根据实际的使用状况来定的。不过2路4mm肯定是只多不少了。
2.化油器个人认为还是略富油些跑比较好,现在发动机都改到很凶,富油主要对于连杆滚针有保护作用,大宝在宝鸡跑的那段视频兄弟们都看过吧,那个速度跑下来打开火花塞上面是湿的。

楼主:
改造完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轴系里面加机油,一个是润滑,一个是防锈(这是收船回来加的),至于说作用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别人 ...

船收回来往轴承里喷40那么小心的人我还真没见过,轴承几块钱一个的东西,两个月换一次就行了。经常跑的时期机器都不太喷40的别说是去喷轴系的轴承了=.=

网友:
刮水太多阻力会大很多的,一般三个刮水感觉足够了,两个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遇上一个同好。(化油器水冷)

化油器水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舱里的空气热你不可能通过那么一小段化油器座把舱里的空气冷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船收回来往轴承里喷40那么小心的人我还真没见过,轴承几块钱一个的东西,两个月换一次就行了。经常跑的时 ...

我哪里说喷40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化油器水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舱里的空气热你不可能通过那么一小段化油器座把舱里的空气冷下来 ...

有些东西理论上有出处,那么做与不做也就是个人的心情了,我叫他心情件。我的船上就有好多的心情件。做给自己看的。就好比前段时间我做的o艇遥控压水板,其实用球头结构就完全可以但我要做螺杆结构,应为我觉得那样可靠耐用,对舵机的负载要小。我的发动机在使用前。曲轴的同心度,很多人说是2丝可以了,但我一定要铰到0.c3的滚珠轴承与c0的滚珠轴承的安装座内径我用的话一定是不一样的。两曲轴箱的轴承座同心度一定是要打百分表校到0.汽油机的油封我一定是用单唇油封............这些也就是个人的喜好与心情,自己满意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哪里说喷40了?

如果每次用完都用w40喷机内轴承位.这是好旳.可减小轴承内圈及相应旳曲轴外表做成生绣.可見黄色锈迹.延长两者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化油器水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舱里的空气热你不可能通过那么一小段化油器座把舱里的空气冷下来 ...

TED化油器座水冷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船舱的温度。
你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化油器水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舱里的空气热你不可能通过那么一小段化油器座把舱里的空气冷下来 ...

你可能误会了.这不是主要冷却舱内油气.是单独冷却化油器本体.使化油器旳温度不受机合温度影响.这样化油器工作更稳定.

网友:
关于化油器水冷垫的原理我的理解是,隔绝缸体与化油器之间的热传导,使得化油器的雾化空气温度降低,特别是夏天。雾化气中的空气温度高了,气体分子运动速度快,分子间距加大了,那么空气密度自然就变小了,那么雾化气中的含氧量少,参与燃烧的氧气也就少。船体一般都有新鲜空气的进气道,化油器又在排气管的对面,那么在70km以上的航速下空气的对流会使得进入化油器的空气基本与外界空气同温,不存在冷却舱内温度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次用完都用w40喷机内轴承位.这是好旳.可减小轴承内圈及相应旳曲轴外表做成生绣.可見黄色锈迹.延长 ...

我的cmb 45rs 每次跑完回来,都会先空叫一两下,然后再灌满3次wd40 倒走,再装回机器,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我会再用煤油灌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些东西理论上有出处,那么做与不做也就是个人的心情了,我叫他心情件。我的船上就有好多的心情 ...

油封嘛,就是VC 无弹簧单唇骨架油封 甲醇机可以选用V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化油器水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舱里的空气热你不可能通过那么一小段化油器座把舱里的空气冷下来 ...

rcmk出过机匣水冷,化油器冷却还是有很多作用的,一般发动机正常的情况,机匣跟缸顶还是有温差的。如果机匣过热也会造成很多不良影响,化油器那里就更不用说了。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混合器保持一个正常的温度

网友:
好热闹
送儿子去了一趟广汉,一回来就看到这么热烈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是好事情
HYHY虽然是半路出家,但用我们水鞋帮的话说是比专业队的还专业,所以他在银川拿到汽油V跟O15两个冠军实际是跟他的付出有很直接的关系
关于几路水冷其实没有严格的要求,像现在赛场上我见到最快的CMB27汽油V就只有一路进水两路出水,我儿子的那条虎王汽油V是3路进4路出
玩模型,尤其是玩船是很个性的事,交流很重要,但最后落实到自己船上真的要看自己的理解和心情

网友:
沒想到當初看來不怎麼亮的欄目,昨天咋看了一,原來經已有好多回覆,賣得那麼火!然後把這看完了。
裡面有好多的經驗、例子、實踐,包括個人習慣(慣性使用),在這每位都出於對同好或新秀們的好意來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發現有些人的自制能力很好,也發現有人的自控性改善了!好事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的问题的确需要讨论,
      关于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需要中冷,已经有大师回复了,我就不在重复, ...

你說:菜刀佬把排水口接到管子排气口的位置有些不理解。
在某年的一個國際性場合裡,我發現他這個裝置,問了他是干嘛用的?他解釋說是自己的一個概念*,作用是有一幅水帘擋在排氣出口,阻隔一點所產生的噪音。我問:那在高排氣時,概念中的水帘還保持嗎?他說:不知道!可能備噴得變易了!我又問:有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嗎?他說:不知道!在比賽時都試了不噴水,但沒備警告噪音超標,可能那加速管本來就不超噪吧!

能解你多年的疑問嗎?

*很多發明都在一念中產生出來!

网友:
虎王发动机猛吗

网友G:
在今年的欧洲FSR-V赛前5是CMB发动机 !
而全国赛前二位也是 !!
个人來说要作30分钟以2W转不停的工作祇有好的结構和金屬物料特性很好的发动机才能勝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此题无解。
用同一台发动机包打春夏秋冬的,只能说这样使用发动机的还太粗犷,没有精细的使用发动机。用0 ...

同意!在水流量足夠的前提下,不同地區的氣溫對水嘴孔的大小是要關注的。

网友A:
个人觉得,油汽冷却是船模发动机的主要冷却方式这一说,缺乏必要的数据说明,光凭笼统的结论,说服力不足。。。。。。。。。
油汽冷却的是什么?(活塞、轴承摩擦产生的热量和部分燃爆产生的热量?)
水冷冷却的是什么?(主要是缸体?)
如果上述答案成立,精细使用发动机是怎么实现的?光调整水冷回路的水流量吗?
好像是越想越糊涂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在今年的欧洲FSR-V赛前5是CMB发动机 !
而全国赛前二位也是 !!
个人來说要作30分钟以2W ...

你講話就是這樣,清楚點!是那個級別的前五前二啦?別讓人疑問。
而這些跟幾個進水幾個出水有關係嗎?還是這牌子的機器的金屬非一般的,對水冷的要求很隨性嗎?

网友C:
我这有一台已用虎王机.原先几个水囗都给塞了.只畄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3厘.发动机温度还是偏低.

右进左出

右进左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已用虎王机.原先几个水囗都给塞了.只畄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3厘.发动机温度还是偏低.

...

算是设计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设计错误吗?

不是.可隋意自行调节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已用虎王机.原先几个水囗都给塞了.只畄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3厘.发动机温度还是偏低.

...

改用閥片的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油汽冷却是船模发动机的主要冷却方式这一说,缺乏必要的数据说明,光凭笼统的结论,说服力不足。 ...

其实进入敀油气冷却及水冷是这样看旳.首先是进来的冷油气以高次数及***经过机合及曲轴活塞然后压缩入燃燒室.冷的油气***经过必然会带走热量.降低机合.曲轴.活塞及周边的热量.油气本身的温度也根着提升退入燃燒室.当然靠油气带走热量是不夠的.尤其燃燒室.再用水冷来补充.

网友L:
閥片進氣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已用虎王机.原先几个水囗都给塞了.只畄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3厘.发动机温度还是偏低.

...

請問可以介紹一下閥片進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设计错误吗?

我直接答你
每地区的水温最重要,雪山下流入湖中的水比赛我也祇用一入过排气/缸顶也试过 !
每款不同缸套厚薄/材料不同都有不同的溫度!!
每款不同衝程的也不同!!!
重点个人对自己用的机器所得出的理轮而己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講話就是這樣,清楚點!是那個級別的前五前二啦?別讓人疑問。
而這些跟幾個進水幾個出水有關係嗎?還 ...

你每次不看清就顶贴 !
连说明了FSR-V及跑30分钟的赛事也分不是何赛事,你不是Out 那么利害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請問可以介紹一下閥片進氣嗎?

老大走前还有跟我聊起过bzm的簧片进气,可惜他急急的就走啦。man的这个簧片使用情况如何?是否能够承受20000的转速呢?还望赐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每次不看清就顶贴 !
连说明了FSR-V及跑30分钟的赛事也分不是何赛事,你不是Out 那么利害吧?
...

FSR-V決賽是跑30分钟的赛事,我想懂V的人都清楚這些,而且還很清楚地看到我在問的你是那個級別的前五與前二,可你還在夢鄉裡陶醉著!
FSR-V是分別有 3.5c.c.,7.5c.c,15c.c.,27c.c.與及35c.c.五個級別的!看到你陶醉在春秋大夢裡的樣子真心不想吵醒你來給你說連OUT與不OUT都知曉的那個叫級別吶!

网友L:
引用 网友L:
FSR-V決賽是跑30分钟的赛事,我想懂V的人都清楚這些,而且還很清楚地看到我在問的你是那個級別的前五與前 ...

而且還有3.5c.c.青少年組、7.5c.c.青少年組和15c.c.青少年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而且還有3.5c.c.青少年組、7.5c.c.青少年組和15c.c.青少年組的!

共有八個級別的!而全国赛有沒有青少年組想你應該知道,但你在夢鄉裡就難說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老大走前还有跟我聊起过bzm的簧片进气,可惜他急急的就走啦。man的这个簧片使用情况如何?是否能 ...

那段時間有聽他提過,而在今年的新世錦賽中,隊裡的朋友說,他們都在虎王的機器上用著,閥片是碳纖維片,效能挺好的!詳細說明就請文老師來開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已用虎王机.原先几个水囗都给塞了.只畄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3厘.发动机温度还是偏低.

...

如果一入二出三个水囗.上水咀内径是3毫米.如果在大熱天,动机温度还是偏低的話,再多塞一个出水囗,或把二个出水咀内径都改為2.5毫米的,試看溫度會不會高些。
期實這都是很簡單的技巧性調整,用不著我來提建議的!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大走前还有跟我聊起过bzm的簧片进气,可惜他急急的就走啦。man的这个簧片使用情况如何?是否能 ...

阀片进气敀好处是肯定旳.它只是给尔一个平台,但发动机敀效果.还主要是其它方面敀造.2万转是可以胜仼的.不同飞机几千转.船机高转搞得不好.阀片可能容易烂.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段時間有聽他提過,而在今年的新世錦賽中,隊裡的朋友說,他們都在虎王的機器上用著,閥片是碳纖維片, ...

我们都是同学.不是老师.几年前已经玩阀片机了.一贯来都是用几百元的26cc华盛机来玩.就是想用低价旳東西玩出高价机的效果来.我觉得这样玩船更有意思.也可以说是胡来吧.最近改造了一台虎王机.就图上这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