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DEVO10

楼主(2014-09-04):
我目前入模半年,兴趣集中在3D固定翼上,对其它的固定翼和直机兴趣一般,对通道数需求不高。现在我用的天地飞7,还是美国手改成日本手的,一位3D高手告诉我最好买个好控,摇杆的手感好,方便操控和提高技术。据说华科尔DEVO10是款带四个轴承的摇杆的控,不知这款带轴承的摇杆操作性怎样,大家给点建议吧。
没啥福利给大家看,我就把我的维修经验亮一下吧。下面这是我用一架破损的电动F3A的机翼和一架破损的FT 3D机的机身组合修理得到的KT板/EPO复合特技机,用来练航线基本功,飞行性能比纯KT的FT 3D要好。也就是说即使不同材质的航模也能组合起来制成一架新飞机。

网友:
这个机机使用。炸机成本低,修复简单

网友A:
手感比天地飞6 7 好  只是我这样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比天地飞6 7 好  只是我这样觉得

谢谢!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条意见。

网友B:
其实天地飞的也不错,飞航模遥控器质量稳定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功能较强,手感毕竟是轴承的肯定比天67好。不过价位就这么点好多少根据各人感觉了。既然是升级进阶了怎么不换个futaba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天地飞的也不错,飞航模遥控器质量稳定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我的天地飞累计使用时间已经130小时了,稳定性还可以。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高手说的,手感好,摇杆好更方便3D机,天7玩3D蛇滚操作性的确不怎样,没办法,我目前主要就练3D机了,天7留给其它固定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较强,手感毕竟是轴承的肯定比天67好。不过价位就这么点好多少根据各人感觉了。既然是升级进阶了怎么不 ...

价格不是问题,家里人反对才是真的。

网友:
我用天9II,飞蛇滚非常好飞,如果你用普通的控能够飞好蛇滚,用好控就更加顺手了,

网友:
这个关系不大吧

网友:
我在用d10,手感很好!

网友:
我觉得飞得好不好主要是技术问题,技术好四通控也能飞出精准的蛇滚!

网友:
D10说好是因为有开源固件。。。。不过不会刷固件用原来的也可以,双向传输电压,温度也是不错的,不过这些配件比较贵

网友:
一直都想入手,有点犹豫中

网友D:
对你的ft 3d的机翼固定方式感兴趣。想用塞斯纳的机翼将此机改成上单翼,请教一下。

网友:
还是天地吧,D10没有高频头,还要自己DIY。有点就是遥控距离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的ft 3d的机翼固定方式感兴趣。想用塞斯纳的机翼将此机改成上单翼,请教一下。

我那架”杂交机“是用两根1X3毫米的玻纤片作翼梁,用泡沫胶粘贴在0.75X6毫米的桐木片上(分散翼梁受力),再将两者粘贴在机翼最厚位置的上下方。两根玻纤片穿机身而过,穿孔处用2毫米桐木片做了适当加强。强度上毫无问题。
塞斯纳的机翼装在3D机的机身上方的话,最好做成活动的,用橡皮筋捆绑。

网友:
d10 我在用,手感还可以,做工精度和进口控有差距

飞飞板机休闲娱乐,足够了。

网友:
有天7了直接上进口品牌吧,

网友E:
多谢各位回复!看来换控至少是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