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不?

楼主(2014-09-04):
本人用的是天6+APM,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不?如果可以,怎么设置?求解答!

网友A:
看泡泡的教材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的教材会有帮助的

泡泡的不是天6。。。。

网友B:
我天6a可以设置,看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天6a可以设置,看说明书上有。

我设置不来,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不来,求教!

天6失控设置:
1。接收机接通电源。
2。发射机按住SET键开机,再长按SET键约2秒,进入失控设置状态(绿灯闪)。
3。接收机绿灯快闪,此时发射机输出的数据为接收失控保护后输出的数据。
4。失控保护状态:接收机红灯长亮

网友:
这是遥控的设置,apm飞控还需要啥设置就不知道了,我是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6失控设置:
1。接收机接通电源。
2。发射机按住SET键开机,再长按SET键约2秒,进入失控设置状态(绿灯闪 ...

已设置,但是和说明书上讲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