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与固定翼

楼主(2014-09-04):
想问问固定翼是不是与直机一样 直机就是越大 就越稳越好飞 固定翼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A:
都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对,越大越好飞

网友:
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没有场地的情况下。越大越危险,心里压力越大,也就越难飞。所以并不是越大越好飞。

网友:
现代科技可以帮你实现又小又稳的梦想

网友:
直升飞机复杂高贵,固翼要大飞场,,,玩多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样的道理。

灰常赞同。

网友B:
首先是飞机好不好飞,是什么类型的飞机,然后才是大小,固定翼比直升机复杂多了,现在的直升机都被三轴陀螺统治了,一般的没什么可以选择的。各种直升机的差别没有固定翼那么大,而且固定翼调试其实比直升机麻烦,需要更多的经验。

网友:
那楼主的意思,飞过固定翼的一定会飞直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飞机好不好飞,是什么类型的飞机,然后才是大小,固定翼比直升机复杂多了,现在的直升机都被三轴陀螺 ...

..........個人認為固定翼簡單多了, 飛行條件一點都不嚴格
撞個十次百次, 隨便修修就又可以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飞机好不好飞,是什么类型的飞机,然后才是大小,固定翼比直升机复杂多了,现在的直升机都被三轴陀螺 ...

3轴又不是飞控,不是每个人都能飞的。直机机型少是因为直机性能比较全面,飞速度,飞航线,飞3d同个机基本都能完成没必要整什么3d机运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認為固定翼簡單多了, 飛行條件一點都不嚴格
撞個十次百次, 隨便修修就又可以飛了

你那是什么固定翼,越大的固定翼越不能炸,大到能坐人的那个级别,炸一次就是散件.而且LZ的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不同级别的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同级别的直机肯定要比固定翼操控 调教 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認為固定翼簡單多了, 飛行條件一點都不嚴格
撞個十次百次, 隨便修修就又可以飛了

你说的是泡沫的,轻木机大炸一下直接就垃圾桶了,直升机炸什么样都能修成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轴又不是飞控,不是每个人都能飞的。直机机型少是因为直机性能比较全面,飞速度,飞航线,飞3d同个机基 ...

所以说从一个玩航模的角度来说直升机简单。你要是熟悉了v8这个v8装在什么直升机上飞着的差别不会像飞两架固定翼差别那么大。固定翼飞起来不难,但是能将一架固定翼调整好了,比调整一架直升机需要更高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飞机好不好飞,是什么类型的飞机,然后才是大小,固定翼比直升机复杂多了,现在的直升机都被三轴陀螺 ...

将军你这话就有点调戏直升机友的意思了,直升机外形和种类虽然没有固定翼那么多,但机械结构可比固定翼复杂得多了吧,下面好多人要喷你了……

网友B:
发表个观点而已,噴就噴吧。我固定翼直升机都玩,固定翼玩3d机,觉得自从大家都玩三轴以后。直升机的难度就不在调机上了。倒是经常有很多固定翼怎么搞都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表个观点而已,噴就噴吧。我固定翼直升机都玩,固定翼玩3d机,觉得自从大家都玩三轴以后。直升机的难度就 ...

说的很有道理,作为新手来说,直升机确实要比固定翼难上手,但是作为老手来说要想调校出一架好的固定翼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不像直升机结构是固定死的学会了其实调校就那么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