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 1250 KV适合什么机型

楼主(2014-09-04):
新手2216 1250 KV适合什么机型 加上9050螺旋桨

网友A:
F3A 3D都适合 9 10寸桨。

网友B:
大概的说,翼展一米左右或者起飞重量800到1000的前拉机,上下还有富裕
再重一点也没事,换10寸桨

网友C:
我用这个飞1米的半像真3d,1047桨